请教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楼主(2008-04-18):
向大家讨教个问题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90, read=0x0)
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答案,希望大家给些建议。
提示如下:
1)硬件以前仿真正常。烧录之后,再用时发现出现此问题。
2)使用的是18f4550芯片,插在目标板上,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可是连接ICD2却找不到该芯片i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90,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
3)记得以前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用另一台icd2连接成功后,可以正常后,再换用找不到ID的icd2仿真,恢复正常。可是我现在只有一台icd2,所以无法试这个问题了。
4)重装mplab,问题依旧。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点拨一下思路?多谢了

楼主:
看来有可能是icd2本身的问题,只是可能的一个答案

我公司8月份生产的一些批次ICD2中,发现部分HCT126(U6)元件存在品质问题,导致该批次ICD2在连续烧写芯片时,可能会突然出现下以下故障: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E2, read=0x0)。这是由于该芯片损坏,导致ICSP烧写通道被切断,从而找不到芯片,出现上述问题。此时ICD2的6芯扁平电缆实际上是好的,烧写电压也正常。

网友A:
我想大概是ICD2烧写算法问题或楼上所说问题.

如果ICD2烧写别的芯片正常,那么就是算法问题,目前ICD2和KIT2烧写算法,对于某些芯片来说可能导致烧写程序过后出现识别不出目标芯片型号,具体问题还在调查中.
我想可能是以下问题导致:
当芯片烧写程序之后,原CLK和DATA脚用来做输出脚,当再次烧写时,由于烧写算法中先行供给5V电源,然后再供给VPP高压,或者同时供给,导致在已有VDD但VPP达不到规定值期间用户程序开始运行,CLK,DATA脚输出拉低,或输出高电平,由于VPP高压供电比较弱,在VPP没有上升到规定值时ICD2和KIT2即开始读芯片型号等动作,此时当然读不出来,而且还可能造成电源短路,导致ICD2脱离连接等出错情况.

楼主:
多谢楼上

我换个芯片也是不可以仿真,不可以烧录。更换16f877a也是不可以。
就连icd2里面的18f4550也更换过,不过问题仍然存在。
有机会借个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再向大家反馈。

网友B:
ICD2可能性较大

尽量换个ICD2试试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

有些惭愧,今天有时间,又检测了一下,问题基本解决了,
说来很惭愧,问题想的太复杂了,其实是烧录线的问题,有根线不通。
让大家费心了,告诉大家,也算是就这个问题对大家有个交代。
谢谢各位曾提供建议与帮助的朋友们。

网友C(2008-05-18):
ICDWarn0020:是icd2与芯片没连接好

请参考  MPLAB-IDE软件入门指导 ICD2系列使用说明书 [原创]  请在此下载
http://www.youmcu.com/DOWNLOAD/data/mini-PRO%20ICD2系列说明书.pdf
 相关链接:http://www.youmcu.com/DOWNLOAD/data/mini-PRO%20ICD2系列说明书.pdf

网友D(2017-08-17):
今天我又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PC引脚有其他外围电路,在编程过程中造成信号不稳定,编程时屏蔽即解决。思路是用示波器观察VPP,5V,PD,PC相关信号,在与编程器连接时,电平和信号是否正常来判断,缩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