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0的内部EEPROM的数据读写

楼主(2008-04-21):
发现单片机的其他控制作用正常,但在正常工作时对EEPROM写入的数据在重新开机后总是得不到上次存储的值,看情况应该全部都是0x00,请大侠们指点,急!!!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你的eeprom是不是写保护了

网友B:
有没有确实写入?

不要没有正确写入,第二次当然读不出来.另外芯片数据保护位被清掉的话,利用外部设备是读不出来的,只能由芯片内部程序读写.

楼主:
多谢2楼3楼

问题已经解决,不是内部EEPROM的读写问题,读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