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ICD2编程dsPIC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我用ICD2对dsPIC进行编程,连接都成功了,但是对芯片进行查空时显示器件不空,我执行了擦除操作,显示成功,可再查空还是不空,有哪位朋友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地方?请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为什么要查空呢?

为什么要查空呢?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擦除后就是空的,dsPIC不清楚

网友C:
升级ICD2的韧件看看.

网友D:
把程序写好了,在吧ICD2拿掉

把程序写好了,在吧ICD2拿掉,如果芯片可以跑程序了,那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怀疑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RB6 、 RB7编程与工程复用的话,建议你用0偶电阻断开或者确定应用通道在编程时这两个pin提供了高电平,否则就是这样的,擦除貌似成功,编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