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饭煲控制原理

楼主(2008-04-28):
求助电饭煲控制原理,请做过此类控制的人指点一下,应如何控制

网友A:
好像我最近看过一个电路可选择温度等级

是通过RC电路及双向可控硅来调节的。

网友B:
~~

先小功率例如300W,加热到60度,然后停数分钟,并把温度维持在60度左右,然后全功利加热到101度(水基本干了,温度传感器放置点的温度是可以达到101度的),然后再降到小功利加热一段时间,然后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状态下温度低于70度就启动小功劳加热,高于这个温度就关掉加热。

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描述,你可以查阅有关的电饭煲控制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