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的CAN通信问题,好心人帮个忙吧!

楼主(2008-05-05):
各位大虾,我被问题都快折磨的不行了,用PIC18F458做CAN通信(两片光耦6N137+一片PCA82C250),从书上还有网上找的自发自收的程序,调试通过,但是我工作在正常工作模式以后,我把CAN卡接上,无论是用单片机发送数据,CAN卡一点反应都没有;用CAN卡发送数据,单片机也无法接收数据,实在是郁闷之至!各位有做过CAN通信的,能给我一个示例程序吗?活着告诉一下思路,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去把问题给解决,谢谢了!!!
我的邮箱liweijpu@sohu.com!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帮我啊,天啊,难道真要让我一直痛苦下去吗

网友A:
波特率和ID看下

你能确认波特率与CAN卡的一致吗,自发只收好像不能验证这个问题。
CAN卡的工作是否正常,能否确定,没有设置过滤ID吧

网友B:
RE

我晕,既然自发自收调试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就不是难事了。

楼上说的正解。

或者楼主可试试双机通信,一个发,一个收。

慢慢来,耐心点,仔细分析问题哪里出错了,别老是痛苦啊痛苦的。

网友C:
老老实实用两块板来调试吧,自收发的路行不通

老老实实用两块板来调试吧,自收发的路行不通

网友D:
直接买2块PIC的学习板,带can代码

否则你就慢慢的摸吧;
要学会利用现有资源,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E:
波特率必须一致,先把晶振换成一样的,CAN初始化一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