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2C508的上拉电阻值

楼主(2008-05-05):
我第一次用PIC12C508做程序,请教一下,有GP2 GP4 GP5需要接一个外部上拉电阻,请问一下,这个接多大阻值的合适,我试了几个阻值都不是很理想,那位前辈指点一下了

网友A:
随便搞个4.7K即可

网友B:
同意三楼

一般情况下用10K,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用4.7K

网友C:
2.2K - 100K

  不考虑功耗,干扰严重、电源质量差就用2,2K,微功耗就要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