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wf 借位时怎么回事,看我写的对吗?

楼主(2008-05-13):
COM, go, se, tc
COMPARE
    banksel C1H
    movf C1H,W
    banksel C2H
    subwf C2H,0
    btfsc STATUS,Z
    goto COMP2         ;此处是C2H=C1H?
    btfss STATUS,C
    goto COMP3         ;此处是C2H>C1H?
         goto COMP1         ;此处是C2H<C1H?

网友A:
后面的错了

subwf c2h,w 是 c2h - w -> w (按上文W为c1h,如果c2h > c1h,那么C置位),所以 COMP2 和 COMP3 要倒过来,或者把 btfss status,c 改为 btfsc status,c

楼主:
谢谢LS

我再弄清楚一下:
SUBWF C2H,W

如果C2H>W,  标志位C是1还是0?
如果C2H<W,  标志位C是1还是0.

网友B(2008-06-18):
减法与加法相反

减法有借位,则C=0,无接位C=1;
加法有进位,则C=1,无进位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