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调试时出现ICD2 0116错误怎样解决

楼主(2008-05-20):
ICD2调试时出现ICD2 0116错误,每运行一次就出现,但能工作!

网友A:
双击一下错误行,可以调出帮助菜单

网友B:
把错误写出来呀,我们也好帮你看看

楼主:
ICD0116: MPLAB ICD 2 is busy

ICD0116: MPLAB ICD 2 is busy
ICD0116: MPLAB ICD 2 is busy

调试模式每运行一个命令就出现,但能工作!编程模式没有,

好象是通信不正常,不知哪里引起,我将usb驱动都重装了,还是不行!

楼主:
怎么解决

ICD0116: MPLAB ICD 2 is busy

MPLAB ICD 2 has been asked to perform an operation while it is busy servicing a prior request. For example, you may start a program operation and then attempt to step before the program operation is completed.

Close the SFR or GPR windows. This situation will not normally happen as the MPLAB ICD 2 user interfaces will be disabled while servicing requests. The most common occurrence of this error is when MPLAB ICD 2 is being restarted (perhaps because a project has been opened) as both a programmer and a debugger simultaneously.

网友B:
这个应该属于正常,我也遇到过

我觉得是你在调试时,察看变量或是寄存器,一般就会这样,不影响调试

楼主:
编译时不正常

在对同一项目调试时,重新打开项目不对芯片编程(程序没改,不理会0015错误)就不会有问题,一旦对芯片进行编程操作后就出现!

关键是对项目编译后 BUSY 灯要闪30几秒后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试试

调出帮助菜单

楼主:
问题解决,想不明白!

每执行一个调试命令,都有二行ICD0116提示,可正常工作,
    在对同一个项目调试时,重新打开项目不对芯片下载编程(程序没有改变,不理会0015错误),不会有该问题,下载后就有这个错误,但可正常工作,关键是对项目编译后 BUSY 灯要闪40秒后才能正常工作!
    关闭“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观察窗口后正常,   可打开数据量更大的“File Registers”观察窗口倒不会出现问题,ICD换了一个同样,是IDE软件文题?
    现使用版本8.02, 在7.62版本用也有同样文题!    请大家测试一下有同样问题么?

网友D:
哪里生产的ICD2?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线上的信号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