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接收不正确

楼主(2008-05-21):
请教诸位高手:
PIC与pc之间通过232转485模块进行通讯,PIC接收出现FERR错误,接收到的数据全部为0,苦思想不出原因。。望高手指点~~
期待ing,不胜感激

网友A:
是正常发送数据时收到0,还是烧写时,收到0

楼主:
正常发送数据时收到0

网友A:
你是如何转485的,波特率多少,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B:
网络上找一个能通信的例子程序

网络上找一个能通信的例子程序,对比找问题

网友C:
汇编写的pic 232发送程序

先将232转485模去掉,直接用pic芯片通过232与pc通信,正常后再转485,缩小问题范围,
 相关链接:http://www.youmcu.com/DOWNLOAD/Project/USB_Keyboard/USB_Keyboard.rar

网友A:
支持楼上,先这样排查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D:
先检查硬件,然后

看看是不是波特率偏差引起的

网友E:
接线是不是反了?

网友F:
hif

接收数据时间是否够,在程序中添加关串口使能程序,让串口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