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向PIC的EEPROM里面写数据(程序如下)

楼主(2008-05-28):
#include<pic12f683.h>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F4);
extern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value);
extern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addr);
// void eeprom_write(uchar addr,uchar value);//EEPROM写函数
// uchar eeprom_read(uchar addr);//EEPROM读函数
void FtoS(float a,uchar adr);
float StoF(uchar adr);
void initial();
void delay();
float x,y,z;
 void main()
{
 uchar mm,nn;
mm=0x40;
eeprom_write(0x30,mm);
nn=eeprom_read(0x30);
//NOP();
}

网友A:
读写EEPROM的函数名应该大写吧?

网友B:
单从这两句我觉得没错eeprom_write(0x30,mm);
nn=eeprom_read(0x30);
不过你的程序不需要初始化吗,你是如何知道无法写数据的呢

网友C:
仔细看PIC的datasheet

里边关于读写eeprom有详细的介绍,同时有例程,写eeprom是一个精确的过程,只有符合时序要求才能写,差一点都不行,甚至连语句顺序都不能乱

网友D:

你的读写E2PROM的确程序都不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E:
查阅你所用C编译器的帮助里关于写EEPROM的例程,

很多C编译器自带有读写EEPROM的专门函数,写前自动解锁,写完自动加锁,如果读写函数是你自己写的,那就对照DATASHEET看看你的读写过程是否有BUG。

网友F:
你直接用函数应当时序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