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CC中的函数定位

楼主(2008-05-28):
     用MPLAB8.0+HI_TECH PICC编译工具,怎么对一个子函数实现物理地址的定位呢?我用C编写的,发现编译后,程序超了范围,中间一段地址没有用,我用的PIC 16F873A 多谢。

网友A:
re

C18的就可以,不知道PICC的行不行?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PICC不支持这样操作。
 相关链接:<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7&page=1&t=2978964&tp=C18%u7F16%u8BD1%u5668%u53EF%u4EE5%u5BF9%u4EE3%u7801%u5B9A%u4F4D%uFF0C%u90A3PICC18%u7F16%u8BD1%u5668%u4E2D%u5982%u4F55%u5BF9%u4EE3%u7801%u5B9A%u4F4D%uFF1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7&page=1&t=2978964&tp=C18%u7F16%u8BD1%u5668%u53EF%u4EE5%u5BF9%u4EE3%u7801%u5B9A%u4F4D%uFF0C%u90A3PICC18%u7F16%u8BD1%u5668%u4E2D%u5982%u4F55%u5BF9%u4EE3%u7801%u5B9A%u4F4D%uFF1F

楼主:
re

请教一下 楼上 这应该怎么做呢?换编译器?搞不懂中间的地址没有用 怎么用的后面的地址 谢谢楼上了

网友B:
有可能是LZ的子函数太大了

好像在哪里见过PIC(或者是仿PIC的)单片机,子函数不能太大,好像与代码区域有关,也许记错了,LZ可以试一下

网友A:
LZ试试LS说的

网友C:
可以的.

在PICC的参考手册里有详细介绍如何绝对定位的。

网友D:
看连接文件

楼主:
回楼上

感谢各位:
   首先我编写的子函数没有超过2K的,我想不是函数的长度太长。
   至于连接文件,我看过了,网上也找了个例子,发现 我单独定义一个函数的地址能够成功(能够定义到指定位置),但是放到我的原函数中,就提示出错,错误提示为: unkown psect mycode//mycode是我自己定义的地址名称。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子函数 都不是很长 没有超过1K的!

网友D:
把你的连接文件发上来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我已经连接成功了,现在就是还有些地方没太搞懂,
下面是我的连接过程:
1 打开build options 选项框, 找到 use alternate setting
2 然后输入-L-pmmycode=0x100(注意此处与后面留一空格)
3 在你要指定的函数前面加上
  #pragma psect text%%u=mycode 就可以了
不过我现在不知道地址的设定有什么规律,一开始设定的时候提示出错,可能跟你设定的地址有关,如果不对(不是说你设置的函数的地址不对,而是超出最大地址空间),改换地址再试试!
   多谢hongye7390   yewuyi 和其他朋友

网友A:
怎么不行呢?

编译后提示说:
Error[000]   : unknown psect: mmycode

仔细看了zhbwgh的方法,发现
-L-pmmycode=0x100               ----(1)
#pragma psect text%%u=mycode    ____(2)

发现"mycode"中,(1)比(2)多了个"m",然后我删了个"m",再试仍然提示提示:
Error[000]   : unknown psect: mycode

为什么?

楼主:
re

你可以改变地址试试, 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提示 这个错误,
我又重新建立个文件,然后编译的时候就过了,我想可能是跟设置的地址有关。

网友F:
楼上的不行呀

我用的是PIC18F4520编译环境是mplab8+picc18 9.5,编译后Error[450]   : psect "mycode" was never defined,改了几个地址都不行呀

网友D:
LS的问题很显然是在连接文件中无mycode定义造成的

请先学会看连接文件

网友F:
谢谢斑竹帮助,

斑竹的意思是不是我要在链接文件中定义mycode呢,还请帮助,谢谢

网友D:
如果在连接文件中无定义,就需要你自己另外定义

另:使用PICC尽量不要自己对数据和代码进行定位,也尽量不要修改连接文件,按照默认的就行了。

网友D:
我只用过PICC16,没用过PICC18编译器

PICC16的连接处理基本都是不可见的,呵呵,我真没找到PICC16的连接文件*.prm

套用张教主的一句话:我真不知道修改PRM文件有什么必要?!

网友F:
那也就是说没办法对代码进行定位了

网友D:
到底能不能需要找MCP的FAE问问了

主要是没看到PRM文件,如果找到PRM文件就可以修改,呵呵,PICC16我是没找到哪里有PRM文件,当然,PICC16可能是其它后缀名也可能,这需要再查查看了……

网友G:
实现不行就用混合编程

楼主:
re

我的编译环境是 HI_TECH PICC8.05 在设置地址的时候,是设置的第一个函数,就是说你的其他的函数放在你设定地址函数的后面。我试过 前面放的话,就会出现上面说的 问题。大家看下编译环境,不一样的话 就不要这样设置了。

网友H(2008-07-01):
看我原来弄的!

#include <pic18.h>

/*
linker:
-L-planyong0=400h -L-planyong1=500h

*/

#pragma psect text=lanyong%%u
void test(void){}

#pragma psect text%%u=lanyong%%u
void test1(void){}

void main(void)
{
test();
test1();
}

网友A:
re

多谢lanyong的共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