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编程器应用怪问题

楼主(2008-06-14):
烧进单片机pic16f877的程序非要把ICSP接口 连上编程器 才能正常运行,拔掉后就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尝试下把IDE里面的debugger改成release

网友B:
楼上,这两个有区别吗

还请解释谢谢

网友C:
你可能烧写的时候开启了芯片的DEBUG模式

网友B:
斑竹是不是说下图选中地方要选为release模式

按照我的理解release模式和debug模式的区别是连上编程器 才能正常运行,拔掉后就不正常了,对吗

网友B:
忘传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