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喜欢用microcip的片子了

楼主(2008-06-14):
microchip很多应用都提供免费的代码与原理图,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作坊式的开发小组最合适不过了,zigbee,can,做了两个这方面的项目都用了microchip的东西,很方便

网友A:
MCP的技术支持没得说……

网友B:
pic单片机也很有意思

pic单片机也很有意思.

初学感觉很别扭,怪怪的,

深入以后,发现很真的有意思,

可以说pic单片机是一颗越嚼越有味道的怪味豆!

淡然microchip绝对值得称赞,是技术开放最彻底的:

完全公开的pickit2软硬件资料,
源代码开放的zigbee协议栈,
各种开发板的软硬件完全公开.

真的很棒,

基本上可以讲,学了pic真的不想在搞别的单片机了,

当然除了msp430和arm,

msp430超低功耗绝对牛,arm热门,不会的话会有坏处.

网友C:
看着这些很高兴

看着这些很高兴
^_^

网友D:
俺觉得合泰的好用噢

嘿嘿,俺倒是觉得合泰的MCU比较好用!

网友E:
呵呵~

PIC的8位单片机没得说,好使,皮实。应用方便,特别是还有ICD2,那东西真的不错~

网友F:
我怎么没有觉得PIC有这么好

我倒是用它做了两个项目,现在是彻底放弃PIC了,价格没有优势,外设又少,关键是价格没有什么优势发。。。

网友B:
外设少?

PIC24FJ16GA002

28脚,提供了
5  16-bit定时器
2 -UART
2 -SPI
2 -I2C
2 比较器
1 硬件RTCC
1  A/D 10 x 10-bit @ 500 (ksps)
内部32k,8M振荡器
CRC校验模块
BOR, LVD, POR, WDT,PMP模块,
5 -Std. PWM
16-bit PWM resolution
5 -Input Capture

才$1.66!

而且是带乘法器,除法器!
spi,uart带fifo

不光外设模块多,而且无论cpu内核还是外设都是高性能的!

想不出来什么比这个有性价比!

网友C:
能理解

ayb_ice 所谓的价格优势 可能是比国产的还便宜

其实芯片的这东西不能横向比较的
看你项目的需要,最合适的那个就是最好的

我就不信工业控制方面谁敢用廉价的台湾片子

网友G:
这样的东西能做主打?

外设少?

PIC24FJ16GA002

28脚,提供了
5  16-bit定时器
2 -UART
2 -SPI
2 -I2C
2 比较器
1 硬件RTCC
1  A/D 10 x 10-bit @ 500 (ksps)
内部32k,8M振荡器
CRC校验模块
BOR, LVD, POR, WDT,PMP模块,
5 -Std. PWM
16-bit PWM resolution
5 -Input Capture

才$1.66!

而且是带乘法器,除法器!
spi,uart带fifo

不光外设模块多,而且无论cpu内核还是外设都是高性能的!

想不出来什么比这个有性价比!
??????????????????????????????????????????????????????????????????????????????????????????????????、???

串口中断方式资料上写3种  其实只有一种!
CRC硬件  全球巡讲的课件里面的程序其实是掩耳盗铃的!
CRC出来的结果是错的!
非完全测试! 但是 测到这两个时候我心都冷了~~~~~~~~~~~~~~

网友B:
楼上举个同价位比这个有性价比的例子?

楼上能举个同价位比这个有性价比的例子?

CRC错误到底是你的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串口中断方式到底是你的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pic24 crc代码

pic24 crc代码,这是microchip本家C30自带的代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517910614.rar

网友G:
只谈论技术!

#include<p24fxxxx.h>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datab[]={
0x01,0x02,0x03,0x04,
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
0x0D,0x0E,0x0F,0x10,
0x11,0x12,0x13,0x14,
0x15
};
unsigned int CRC_HW_calculateB(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main()
{
Nop();
Result2=CRC_HW_calculateB(datab,sizeof(datab));
Nop();
Nop();
while(1);
}
unsigned int CRC_HW_calculateB(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Carry,j;
unsigned char *ptr,Flag;
ptr=(unsigned char *)&CRCDAT;
CRCCON = 0x0000F; // ="Length of polynomial-1"
CRCXOR = 0x1021; // generator Polynomial
CRCWDAT= 0x0000; // Initialize CRCWDAT with 0
Flag=0x00;
for(j=0;j<Len;j++)
{
*ptr =*temp++; //write data into FIFO
Flag=Flag^0x01;//Flag for odd or even bytes
if(CRCCONbits.CRCFUL==1)//check if FIFO is full
{
CRCCONbits.CRCGO=1; //start CRC engine
while(CRCCONbits.CRCMPT!=1);//check if FIFO is empty
CRCCONbits.CRCGO=0; //stop CRC engine
}
}
if(CRCCONbits.CRCGO!=1)
CRCCONbits.CRCGO=1;
if(Flag==0)
CRCDAT = 0x0000; //appending PLEN+1 zeros (multiply by 2^16)
else
*ptr=0x00;//appending (PLEN+1)/2 zeros (multiply by 2^8)
while(CRCCONbits.CRCMPT!=1);//check if FIFO is empty
Nop();
Nop();
Nop();
Nop();
Nop();
CRCCONbits.CRCGO=0; //stop CRC engine
Nop();
if(Flag==1) // if odd number of bytes,
{ //append (PLEN+1)/2 zeros (multiply by 2^8)
for(j = 0; j < 8; j ++)
{
Carry =( CRCWDAT & 0x8000);
CRCWDAT <<= 1;
if(Carry)
CRCWDAT ^= 0x1021;
}
}
return CRCWDAT;
}

我用的就是官方提供的程序!  我找了珠海 深圳 上海的FAE 答复均是硬件肯定没问题,让他们再调试调试,这都两个星期了,给香港北京的技术支持!到现在也没解决,各位不相信的话自己可以去尝试!

网友B:
可惜手上暂无pic24硬件

可惜手上暂无pic24硬件.

但是仍然觉得,pic24的crc硬件问题可能很小.

网友A:
如果真有问题,MCP很快就会修正它的……

网友F:
老兄,你们说的是24系列

我也认为这个还是有竟争力的,我说的是18及以下的...

网友G:
期待中

这个项目 都已经做了一半了。CRC实际我也可以用软件的!但是总感觉硬件那个是个污点  生怕再出现其他问题  我现在是举步维艰啊 !

楼主:
18的某些也还可以

我用PIC主要是因为免费的软硬件资料

网友B:
绝大部分是用户程序的问题

绝大部分是用户程序的问题,硬件完全出问题不能用的可能性很小.

注意技术手册错误.

前一阵子,调pic的i2c模块从动方式,就发现了手册上说得是错的.

网友H:
晕,有什么错要详细写出来啊.

不是你说有错就有错.

当然也有可能确实有错.

所以要把错的东西弄出来,大家才晓得哈.

网友B:
手册问题

microchip手册上的从机发送的时序图来看,i2c从机读地址匹配时,缓冲器满标志位BF 是清0的.
实际情况i2c从机地址匹配时,缓冲器满标志位BF 置1.

网友I:
看了ARM的书,错误还真不少

网友J:
:

回14楼,按照例程进行实验,可以得到正确结果。

网友K:
如果价钱能更便宜一点更好

最近要重新看51单片机,才发现PIC原来是这样好,设置方便,例程又多,代码兼容性又好。51单单是看I/O设置都看晕了,还有计算运行速度也很头晕,每个命令运行的速度都不一样。PIC如果价格便宜一点更好。

网友F:
PIC的切页。。。

连几十个RAM也要切页。。。

网友L(2008-07-14):
手册最好看英文的

手册最好看英文的

中文的错误多多

网友M:
PIC太贵

PIC确实好用,但价钱还是贵,好多次选来选去还是用别的了,无奈呀

网友N:
注意比较方式

你们动不动就那个那个好
请在同一个档次的片子下作比较
还有比如说:"才$1.66",你算一下*币再发贴,相同资源的有好多,不用一个美金.
片子比较其实意义不大,看你的工作环境,换成我老板,最好你用0.1RMB来做
每个牌子都有它的优势,用多几种你就会发现
广东话说:识少少,扮代表

楼主:
其实我也是

PIC的价格是贵了点

PIC18F2580带can接口的单片机

MICROCHIP报价为40RMB左右

但是同样带can接口的低端的NXP的arm价格也就是这个价位

而且arm可以干很多其他的事儿了

网友B:
做玩具开发pic的价格确实是相当的贵

做玩具开发pic的价格确实是相当的贵

网友B:
关于1.66$的PIC24FJ16GA002

PIC24FJ16GA002淘宝上的价格10元,

2uart,2spi,2i2c,

16位cpu,

带乘法器,除法器,

不大容易找出比这个强的28脚单片机吧??????

谁能举出个比这个强的28脚大厂家的28脚单片机的例子,不妨说说!

如果真是有更好的,说出来也是有利于大家选择,

不要光说这个不行,口说无凭.

网友A:
PIC24、30、33等其实价格也可以做得更好

但如果你的用量太少的话,估计很难得到MCP的价格支持,俺很多芯片只有MCP网上报价的40%,价格好不好,主要看你的量了,在MCP那,只有这个是最关键的

网友B:
关于pic18的价格

关于pic18的价格,个人感觉与microchip的定价策略有关系,不是生产成本的问题.

基本上:

低端通用型号: pic16,基本是通用外设,最多扩展到lcd模块
中低端专用: pic18系列,带CAN,USB

高端通用型号: pic24F 基本上全是通用模块
高端高性能专用型: pic24H 带CAN,12位 500ksps adc

可以说,pic18本来就不是低端通用型号,当然不会低价,至于也有一些不带CAN,USB,符合通用型的标准,可能与micorchip在pic18刚推出的时候的策略有关,目前来看,pic18应该属于低端专用型.

要是嫌pic16性能不够,有pic24F,pic24h,性价比也还不错.

那种,根据pic18说pic性价比不好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microchip在各个层面上都提供了有竞争力的产品.

现在有点可惜的是,pic24遭遇了ARM7,被arm7抢了风头,但实际应用,仔细考虑,pic24的性价比还是比arm7好不少.

pic24推广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