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电压怎么测量好

楼主(2008-06-14):
原理图如下
要求,静态功耗小,测量精度高,关键是要平衡耗电,也就是每节电池的耗电情况要一样
 我是要测量每一颗电池的电压,做保护用的

楼主:
我主要是要用单片机去测量

精度尽量高些,这样的电池要测量还是有些困难的,我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那么电池保护板的功能不是可以任意设定了吗?

网友A:
?????

锂电这样接会爆炸
干电池这样接没意义

网友B:
利用差分减法器做.

四个运放,做差分减法运算

网友C:
衰减相同比例后,去AD转换

楼主:
为什么会爆炸呢

3楼说的锂电这样接会爆炸,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容量很难一致,因此最好每个都有单独的充、放电电路

电压检测很简单,5楼正解:

引用 网友C: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衰减相同比例后,去AD转换

然后减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E:
re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四个电池
要是有更多的话,共摸电压会让你很难受
就算不考虑共摸电压,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用4楼的方法很难保持衰减参数一致的.

如果成本允许,用继电器把每个电池电压切进去测最好(模拟开关要考虑电压范围和共模电压)

网友F:
还是用运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