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 I/O口问题

楼主(2008-06-19):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72贴片

原意RC3设计成输入,程序检测该口状态实现程序跳转.

实际RC3为输出.且输出高电平.

现单片机内部程序不作修改(程序已写好,且已焊好)

通过将RC3短路到地以实现低电平跳转.

不知可否.

还有就是将RC3短路到地P沟通场效应管为何不烧坏,且无电流?怪了

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

将RC3短路到地,程序可读到低电平

楼主:
补充说明2

将RC3短路到地,程序可读到低电平,此时将RC3连地线断开,RC3仍然为低电平,不为高电平,怪了.

网友A:
绝对禁止如此操作。可能造成IO口烧坏或电源短路

出现你这样的情况,估计是你程序中有别的操作动了IO口。比如说对RC口的位操作,可导致当按键按下时读入低电平而回写入RC口,这样RC3就持续输出低电平了。
解决办法:重新编程,在线烧写也不是很麻烦。

楼主:
四楼所述情况可排除

四楼所述情况可排除,大量的在线烧写也很麻烦

网友A:
说到底,你就是不想麻烦。

那你出货好了,犯不着到这里来问三问四

网友B:
为什么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

为什么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如果老板要是懂得话早就将你开除了。

楼主:
楼上批评的是,我只是想弄懂两个问题

楼上批评的是,我只是想弄懂两个问题
1、将RC3短路到地P沟通场效应管为何不烧坏,且无电流(好像过流保护了)
2、此时将RC3连地线断开,RC3仍然为低电平,不为高电平,且接一电阻到电源
电压就变高了。

我设计不出这样的电路,请教。
问PIC原厂人也不知相关内部电路,国人水平还很差。

楼主:
大家只是做应用,为何不多问几个为什么?

大家只是做应用,为何不多问几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