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请教…………

楼主(2008-06-19):
ic, pic, pi, IDE, ev
刚开始学PIC。用PIC的MPLAB IDE V7.51编译器,进去后新建一个空白界面,然后保存后缀为.C的文件,为什么老是提示保存失败,.asm也一样。能给解答下吗?有这方面的教材也行啊。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补充点

小弟也试过项目向导和语言设置,想用C编的。就是不行啊。实在没办法了,请教啊

网友A:
LZ 你新建项目工程没?

LZ 你新建项目工程没?project
建了你才可以保存,并且在你的项目目录下

网友B:
不要在中文路径下保存,否则是保存不了的

楼主:
晕,原来是中文在做怪

多谢了。呵呵。在问个。51的C语言和PIC的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B:
都是基于标准C的

但PICC比C51要更容易弄一点,如果你有C51的基础,弄PICC简直就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