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乘法讨论

楼主(2008-06-24):
我写了一个子程序,编译可以通过,实际计算错误,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是12位A/D,所以是0x800。错误在这句话上:voltage = data*5000;但是我定义的是长整型,是四个字节,应该不会溢出,但实际每次单步执行到这里就错。我怀疑是PICC的编译器的问题,我用的芯片是PIC18F4523,但是,如果是编译器的问题,我还必须需要他,我该怎么办呢?
uint AdOperate( uint data )
{
    unsigned long    voltage;
    uint    current;
    if ( data > 0x800 )            //* 传感器2.5V输出为0,大于2.5V为正,小于2.5V为负;    2exp12=4096,2.5V对应0x800 */
    {
        sign = 1;
        data = data - 0x800;
    }
    else
    {
        sign = 0;
        data = 0x800 - data;
    }
    voltage = data*5000;            /* convert mv voltage */
    voltage =voltage/4095;
    current = voltage/4;                /* convert output current */
    return current;
}

网友A:
你用12位AD?

0X800是什么概念?
8位的一半是0X80,10位的一半是0X200,0X80012位AD?程序有没有输入一个数字仿真过?
voltage =voltage/4095应为4096

网友B:
current = voltage/4;                /* convert output current */

网友B:
current = voltage/4;

这个计算本来就有点问题,

unsigned long    voltage;
    uint    current;

楼主:
回复4楼

有问题吗?应该是一个强制转换,在语言书写是不规范,给理解造成歧意。
应该是(uint)current = voltage/4;谢谢指教;
但错误是这句:voltage = data*5000;

网友C:
voltage = (unsigned long)data*5000;

网友D:
稍微修改下

错误是这句:voltage = data*5000;

楼主:
没有明白7楼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六楼zalin

zalin说的是正确的,验证通过。但是为什么,我开头定义了是unsigned long类型啊,为什么到时候还需要强制再定义,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
data是uint啊,C51也是这样

网友F:
应使用带符号格式

int AdOperate( uint data )
{
    long    voltage;
    int    current;
    if ( data >= 0x800 )            //* 传感器2.5V输出为0,大于2.5V为正,小于2.5V为负;    2exp12=4096,2.5V对应0x800 */
    {
        sign = 1;
        data = data - 0x800;
    }
    else
    {
        sign = 0;
        data = 0x800 - data;
    }
    voltage = ((long)data)*5000;        /* convert mv voltage */
    voltage =voltage/4095;
    current = voltage/4;                /* convert output current */
    return current;
}

大多数DAC的数据输出是原码格式。用无符号格式会造成数据错误。
所以要使用强制转化:voltage = ((long)data)*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