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过程调用、返回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PIC16F873A,编译没有错误,用的汇编语言
只有360行命令,最多的地方只有两层嵌套
但过程调用返回却返回错误的地址,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如何观察堆栈中的地址??

网友A:
也许并不是返回地址错误的问题.

堆栈可以在SIM中看.你有没有将程序定位到2K以外别的地方,调用超过2K空间地址的程序需要操作PCL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