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中

楼主(2008-07-01):
 如何实现对PIC芯片ROM中的程序地址的精确定位。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时4个月终于获解。大块人心。
事情要从4个月前的一场讨论说起。详细情况见:天梯 之 从零开始玩PIC——11.关于FLASH操作的讨论

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对ROM中的程序地址的精确定位。因为只有精确定位了,才能通过对FLASH的写操作来修改表格中的数据。(甚至可以修改程序!)。

当时,yewuyi 和martin 参与了讨论。并且,martin给出了一个不太理想的解决方案:在编译器命令行选项中进行设置,让编译器绝对避开某些区域。然后把这块区域开辟为表格。但是这个方案的缺点是,在烧芯片时,无法对表格内容初始化,必须通过串口下载,由单片机程序去修改。

这个问题被悬置了很久,今天,终于在网上看到一篇贴(参见:PICC中如何用指针访问const 数组?),匠人由此受到启发。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总结如下:

1、在定义const数组的同时,定义const指针:

const tU08 LED_TAB[]=
{
        //。。。。内容略。。。。
};
const tU08 *romPtr; //定义指向ROM 的指针

2、程序中可以对上面的指针变量赋值和实现取数操作:
tU08 i ;
romPtr = LED_TAB;
i=*romPtr++; //取指针指向的一个数,然后指针加1

3、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romPtr 指针值传递给其他变量:

tU16 m;
romPtr = LED_TAB;
m=romPtr;

4、更神奇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任意一个函数的起始PC地址:

romPtr = temp_cnt;   //说明:“temp_cnt”为一个函数。

5、找到了地址,再要修改该地址所在的FLASH,自然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呵呵。

网友A:
?

我要把

void led(); 放在0x0800处.

void lcd();放在0x0fff处.

怎么弄,请给个例子,我编下.

picc,picc18

网友A:
here

http://www.goldenchip.com.cn/gdbbs/dispbbs.asp?id=200585147403442&announceid=200585147403442&prefile=searchlist.asp&searchkey=picc&boardid=5&area=0&dateandtime=all&username=lanyong&dpi=0&page=1&skin=0#200585147403442

http://www.htsoft.com/forum/all/showflat.php/Cat/0/Number/18355/an/0/page/0#18355

楼主:
抱歉俺说的定位,是指“寻址”,而不是分配地址

网友B:
我当时的回复!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5楼:

87X没有固化的BOOTLOAD,需要自己写。

‘表格的地址怎么确定’好象不是什么大问题把?

不能取得地址的话,你定的表格怎么查啊?!

如果你只是想修改一下表格的话,其实很好办啊,不需要什么BOOTLOAD:
1:程序中定义一个数组,用它存你的表格,这个数组可以在EE/FLASH/RAM中
   估计你的表格不能放在RAM中,那只能是EE和FLASH了
2:UART接受表格数据和表格地址,并把接受到的数据按照接受到的表格地址
   写入EE或FLASH中
3:写EE和FLASH的代码你自己已经在上面整出来了
4:程序中一定要防止写FLASH越界,否则把CHIP中代码冲掉了可和我没关系,呵呵,俺建议你还是放EE中把~~

-----------------------------------------------------------FLASH擦除是对整页操作的,所以,你定义的CONST数组依然要采用绝对定位的方式,否则,就不能保证擦除不出问题。
所以,个人感觉,这个东西依然需要自己判断是出现跨页越界发生。

网友A:
o,又理解错了.

前段时间好象有个兄弟要定位,不知道搞定没有.

网友B:
前段时间的那个兄弟用的好象是PICC18

那个好象和PICC16又不一样了。

网友A:
看我原来弄的!

http://www.htsoft.com/forum/all/showflat.php?Cat=0&Board=pic&Number=18429&Searchpage=1&Main=18429&Words=+lanyong&topic=&Search=true#Post18429

#include

/*
linker:
-L-planyong0=400h -L-planyong1=500h
*/

#pragma psect text=lanyong%%u
void test(void){}

#pragma psect text%%u=lanyong%%u
void test1(void){}

void main(void)
{
test();
test1();
}

楼主:
yewuyi的意思是不能对单个FLASH字节进行修改?

楼主:
lanyong在picc下是否也有效?

网友B:
对这句话有疑惑……

当时,yewuyi 和martin 参与了讨论。并且,martin给出了一个不太理想的解决方案:在编译器命令行选项中进行设置,让编译器绝对避开某些区域。然后把这块区域开辟为表格。但是这个方案的缺点是,在烧芯片时,无法对表格内容初始化,必须通过串口下载,由单片机程序去修改。

在我见到的很多编程器软件中,似乎都支持对HEX文件绝对定位的调入,你使用MARTIN的方法生成一个应用程序的HEX文件,当然了,这个HEX文件肯定要保留出那块数据区域,然后把你的数据表格做成另外一个HEX文件,打开编译器软件,按照0X0000开始地址调入这个文件,然后再调入第二个HEX文件,在调入的时候把0X0000的开始地址修改为你的表格的目标开始地址,把结束地址修改为你的表格的目标结束地址,这样不就合并成功了吗?

以上描述是基于XELTEK280U编程器软件所做的推断。

如果使用ICD2烧写HEX,在MPLAB里面似乎也可以选择烧写的开始地址和结束地址的把?!
如果具备这个功能应该就可以方便的实现你想要的初始化想法了把?

网友B:

FLASH要想对单字节修改,一般是先把这个页的所有数据读到RAM中,然后在RAM中修改完那个字节,然后再整体给PIC写进去的。

以上判断仅是根据经验,并没有通过实际检验,我再翻一下手册看看那段是如何描述的,呵呵,如果上次我所讲过的,在PIC上我没有真正弄过写FLASH,只是看手册的感觉。

看样子,lanyong似乎真正操作过,不过从你给的那段代码看,好象是PICC18下的例子,请问是否如此?!

网友A:
刚才又实验了,可以的,pic18的

#include <pic18.h>

/*
linker:
-L-planyong0=400h -L-planyong1=500h

*/

#pragma psect text=lanyong%%u
void test(void){}

#pragma psect text%%u=lanyong%%u
void test1(void){}

void main(void)
{
test();
test1();
}

要把-L-planyong0=400h -L-planyong1=500h 弄到linker里去.

picc的我没有装,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刚才在网上找到这句话,匠人的心是哇凉哇凉的

FLASH也是可以存数据的,只是你在使用当中,FLASH就必须先擦除才能写入,而且是以页为单位擦的;而EEPROM就不用,但从成本上来说EEPROM就比FLASH贵多了。这个是一些表面的差别,大家有空的话,看看有关说明吧。

网友B:
嘿嘿,所有的FLASH都这样

刚看了一下,PIC是对页分的比较小的,一般似乎才8个字,嘿嘿,很多CHIP都是256个字或者更大。

楼主:
回 yewuyi

是这样的,匠人想做的是:通过单片机的串口,传递新的数据给单片机并保存在表格区,替换原有的表格。

-------------------------------------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1楼: 对这句话有疑惑……

当时,yewuyi 和martin 参与了讨论。并且,martin给出了一个不太理想的解决方案:在编译器命令行选项中进行设置,让编译器绝对避开某些区域。然后把这块区域开辟为表格。但是这个方案的缺点是,在烧芯片时,无法对表格内容初始化,必须通过串口下载,由单片机程序去修改。

在我见到的很多编程器软件中,似乎都支持对HEX文件绝对定位的调入,你使用MARTIN的方法生成一个应用程序的HEX文件,当然了,这个HEX文件肯定要保留出那块数据区域,然后把你的数据表格做成另外一个HEX文件,打开编译器软件,按照0X0000开始地址调入这个文件,然后再调入第二个HEX文件,在调入的时候把0X0000的开始地址修改为你的表格的目标开始地址,把结束地址修改为你的表格的目标结束地址,这样不就合并成功了吗?

以上描述是基于XELTEK280U编程器软件所做的推断。

如果使用ICD2烧写HEX,在MPLAB里面似乎也可以选择烧写的开始地址和结束地址的把?!
如果具备这个功能应该就可以方便的实现你想要的初始化想法了把?

网友A:
table read write

从来没去看过.

感觉高深了哈.

一般做bootloader的人才去弄.

网友B:
上面是PIC16F88X系列中文手册的一页

网友B:
lanyong的那个方法可能在PICC16下实现有点难度

呵呵,俺真没找到PICC16的连接文件在哪里!?

PICC18下实现那个以前见到有人弄过,但PICC16下似乎一直没见到有人搞。

楼主:
回13楼lanyong 报错如下

Error[450]   : psect "lanyong0" was never defined

网友A:
啊,我picc18可以的啊.

要在linker里面把 -L-planyong0=400h -L-planyong1=500h 弄进去.

网友A:
哪里有picc下啊.

我两年前用过.

楼主:
回22楼,弄了,不行

Error[450]   : psect "lanyong0" was never defined

网友A:
picc18 8.35可以的.

picc的,好象真不行.

搞不懂哈.

网友A:
晕,不知道是啥玩意,可以了

picc8.05

#include <pic.h>

/*
linker:
-L-ptext0=400h -L-ptext1=500h

*/

#pragma psect text=text0
void test(void){}

#pragma psect text=text1
void test1(void){}

void main(void)
{
test();
test1();
}

楼主:
怎么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

网友B:
呵呵,我在PICC8.05下也没有编译通过

网友C:
re

MPLAB IDE v8.02 + PICC18 v8.5

编译通过.

#include <pic18.h>

/*
linker:
-L-planyong0=50h -L-planyong1=100h -L-planyong2=150h
*/

#pragma psect text=lanyong%%u
void 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i = 0xaa;
}

#pragma psect text1=lanyong%%u
void test1(void)
{
    unsigned char i;
    i = 0x55;
}

#pragma psect main=lanyong%%u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st();
        test1();
    }
}

编译结果如下:
Program ROM   $000000 - $000003  $000004 (       4) bytes
Program ROM   $000018 - $00001B  $000004 (       4) bytes
Program ROM   $000050 - $000055  $000006 (       6) bytes
Program ROM   $000100 - $000105  $000006 (       6) bytes
Program ROM   $000150 - $000159  $00000A (      10) bytes
                                 $00001E (      30) bytes total Program ROM

通过view0->program memory->symbolic可以看到函数是绝对定位在所指定的地址上.

lanyong兄的此心得解决我一个难题,谢了.

昨天写了一个Flash写函数,可以对某一个指定地址上写一个指定数据,不是页写.
匠人要不?我贴出来.

网友B:
呵呵,如果MCU本身不支持单字节写,那么

对某一个指定地址上写一个指定数据就是假货……

楼主:
cheungman请拿出来让俺学习学习

是先读后写吗?

网友C:
re 程序匠人

代码如下:

/**************************************************************************************************
**Company       :
**Project Name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Version:      : V1.0
**Target        : PIC18F4680
**XTAL          : 4MHZ
**HardWare      :
**SofeWare      : MPLAB IDE v8.02 + PICC18 v8.35
**Function      : Flash读写函数
**Notice        : 可使用MPLAB SIM进行仿真,查看运行效果
**************************************************************************************************/

#include <pic18.h>

__CONFIG(1, HSPLL);            //配置HS,4倍频
__CONFIG(2, WDTDIS);        //禁止看门狗
__CONFIG(4, 0x8b);            //Low voltage ISP disabled

#define addr 0x300            //定义要写入的起始地址

//写周期
void  Write_Cycle()
{
    EEPGD = 1;    //EEPGD:闪存程序存储器或数据EEPROM 选择位
                //1 = 访问闪速程序存储器
                //0 = 访问数据EEPROM
    CFGS = 0;    //CFGS:闪存程序存储器/ 数据EEPROM 或配置寄存器选择位
                //1 = 访问配置寄存器
                //0 = 访问闪存程序存储器或数据EEPROM
    WREN = 1;    //WREN:闪存程序/ 数据EEPROM 写使能位
                //1 = 允许闪存程序/ 数据EEPROM 的写周期
                //0 = 禁止闪存程序/ 数据EEPROM 的写周期
    CARRY = 0;
    if(GIE)
        CARRY = 1;
    GIE = 0;      //关全局中断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WR = 1;     //1启动读/写周期;0写周期完成
    NOP();
    NOP();
    while(WR);    //等待写周期完成
    WREN = 0;    //0禁止向程序存储器或EEPROM写操作

    if(CARRY)
        GIE = 1;//IPEN = 1,开全局中断
}

//擦除函数,每次擦除64个字节
void Flash_Erase(unsigned long address)
{
    TBLPTRL = ((address) & 0xFF);
    TBLPTRH = (((address) >> 8) & 0xFF);
    TBLPTRU = (((address) >> 8) >> 8);

    FREE = 1;          //1 在下一次WR写周期时,执行擦除操作;0 只执行写操作
    Write_Cycle();
}

//写函数,每次写入FLASH是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long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TBLPTRL = ((address) & 0xFF);
    TBLPTRH = (((address) >> 8) & 0xFF);
    TBLPTRU = (((address) >> 8) >> 8);

    TABLAT = data;
      asm("        TBLWT*");

    FREE = 0;          //只执行写操作
    Write_Cycle();
}

//读函数,每次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unsigned long address)
{
    TBLPTRL = ((address) & 0xFF);
    TBLPTRH = (((address) >> 8) & 0xFF);
    TBLPTRU = (((address) >> 8) >> 8);

    asm("        TBLRD*");

    return TABLAT;
}

unsigned char ReadFlashBuf[4];    //读取flash中的数据缓冲区

void main(void)
{
    Flash_Erase(addr);            //从addr地址起,擦除64个字节

    Write_Byte(addr, 0xaa);        //在addr上写入:0xaa
    Write_Byte(addr+1, 0x55);    //在addr+1上写入:0x55

    ReadFlashBuf[0] = Flash_Read(addr);        //读取flash地址addr到addr+3上数据,并存储在ReadFlashBuf[4]上
    ReadFlashBuf[1] = Flash_Read(addr+1);
    ReadFlashBuf[2] = Flash_Read(addr+2);
    ReadFlashBuf[3] = Flash_Read(addr+3);

    while(1)
    {
    }
}

Mplab Sim仿真效果如下:

网友C:
re yewuyi

呵呵,datasheet我有认真读过,擦写操作确实是按64个字节的.

我的芯片是PIC18F4680,公司里找的,我公司是代理MicroChip芯片的,应该不是假货.

下载到几个芯片上测试一下,并用串口打印出来,结果跟仿真一样.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PIC18F458跟PIC18F4680的写操作函数是不一样的,详细各位请看datasheet.

为解决两者兼容性问题,我才弄出来这么一个写1 byte的函数出来.

也不知道有没有bug,再测试测试吧.

网友B:
呵呵,我说的假货的意思

是指如果芯片本身不支持单字节写,那么所谓的单字节写肯定还是先读后整体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象EEPROM那样的单字节读写。

LS是哪个代理?!

网友C:
yewuyi大哥能否解释一下"所谓的单字节写肯定还是先读后整体

网友B:
先读出,然后页擦除掉,再页写

在最后一步页写的时候,有人执行所谓的单字节写,俺个人不推荐这种操作方式。

贝能的朋友不大熟悉,请问你们16F690最好能做到什么样的价格?

请发我的EMAIL:xinyuanpic@163.com

网友C:
re yewuyi

已发邮件,请查收.

网友D:
从头看到尾,俺对flash的理解

1,写操作:只能对内容是FFH的单元进行写操作。
2,要将某单元内容变为FFH,必须将所在单元的整页擦除。

网友E:
可以通过汇编来绝对定位或保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