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24CXX读写程序(适用PIC和51,适用24C01~24C2048)

楼主(2008-07-02):
24C02,24C04,24C1024测试通过

//-------------------读写串行EEPROM-------------
//作者:兰天白云
//功能描述:读写串行EEPROM(适用24C01~24C2048)
//输入:MCU地址,EEP地址,读写字节数,24的控制字
//输出:错误标志,0--正确,1--错误
//版本说明:V1.1
//注:(1)写数据时不用考虑跨页问题(已有处理)
//   (2)控制字与24的硬件连接有关
//      例:24的1,2,3,4脚都与地连接
//      则:写24的控制字=0xa0,读24的控制字=0xa1
//----------------------------------------------

//根据使用的24确定
#define PAGESIZE 8       //页大小      24C02=8    24C512=128
#define EEPALLBYTE 256   //总字节数    24C02=256  24C512=65536
static  bit EEP_flag;    //0--运行正确,1--运行错误

//根据使用的单片机确定(PIC)
#include <pic.h>
#define SDA_DIR TRISC2
#define SCL_DIR TRISC3
#define SDA RC2          //RC2---数据线
#define SCL RC3          //RC3---时钟线
#define SDAinput()  { SDA_DIR=1; }    //设端口为输入
#define SDAoutput() { SDA_DIR=0; }    //输出
#define SCLoutput() { SCL_DIR=0; }

//根据使用的单片机确定(51)
/*
#include <reg51.h>
//#define SDA_DIR TRISC2
//#define SCL_DIR TRISC3
#define SDA P1^0          //数据线
#define SCL P1^1          //时钟线
#define SDAinput()  { SDA=1; }    //设端口为输入
#define SDAoutput() { _nop_(); }  //为兼容PIC而保留
#define SCLoutput() { _nop_(); }  //为兼容PIC而保留
*/

//指明由外部函数调用
extern bit RW24CXX(unsigned char *p_data,unsigned int eep_addr,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Control);
extern bit copy(unsigned int SSAddres,unsigned int DSAddres,unsigned int n);
extern bit insert(unsigned char *p_data,unsigned int eep_addr,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Control);
extern bit delete(unsigned int eep_addr,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Control);

//IO口配置
static void EEP_IO(void)
{ SCLoutput();
  SDAoutput();
}
//为了兼容大多数24CXX,至少延时2uS 与晶振有关,定义成静态函数
static void delayus(void)
{ unsigned char t1=0x01;
    while(--t1);
}
////延时10mS 与晶振有关,定义成静态函数
static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int t1=0xffff;
    while(--t1);
}
//不管IO口以前怎么用
//从现在起用作IIC总线
static void I2C_Start(void)   //启动总线
{ EEP_IO();
  SCL=0;     //确保时钟=低
  delayus();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启动总线
  delayus();
  SCL=0;
  delayus();
}
//停止时,数据手册要求时钟和数据线都为1
//但本人认为时钟线设为0抗干扰更好
static void I2C_Stop(void)    //停止总线
{   SCL=0;
    delayus();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SCL=0;            //设为0抗干扰更好
    delayus();
}

static void I2C_RecAck(void)  //读应答信号,用于写
{
  SCL=0;
  SDAinput();          //设数据线为输入
  delayus();
  SCL=1;
  delayus();
  EEP_flag=SDA;
  SCL=0;
  delayus();
  SDAoutput();
  delayus();
}
static void I2C_SendAck(void)  //发送应答信号,用于连续读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delayus();
}
static void I2C_NoAck(void)    //不发送应答信号,用于停止读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delayus();
}
//写一字节到EEPROM
static void I2C_wbyte(unsigned char wbyte)
{unsigned char i=8;
 //SDAoutput();
 delayus();
 for(;i>0;i--)
  {SCL=0;
   if(wbyte&0x80){SDA=1;}
   else {SDA=0;}
   delayus();
   SCL=1;
   wbyte<<=1;
   delayus();
  }
}

//从EEPROM读1字节数据返回
static unsigned char I2C_rbyte(void)
{unsigned char i=8;
 unsigned char rbyte;
 SDAinput();                  //设数据线为输入
 while(i--)
   {SCL=1;
    delayus();
    rbyte=(rbyte<<1)|SDA;
    SCL=0;
    delayus();
   }
 SDAoutput();
 return(rbyte);
}
//读写n字节数据
//数据地址由p_data确定,EEPROM地址由eep_addr确定
//数据数量由n确定,读写由Control确定
bit RW24CXX(unsigned char *p_data,unsigned int eep_addr,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Control)
{ unsigned int i=0,j=3;

  while(1)   //
    {
     I2C_Start();
     I2C_wbyte(Control&0xfe);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if(EEPALLBYTE>256)           //有16位地址吗?
       {I2C_wbyte(eep_addr/256);  //16位地址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
     I2C_wbyte(eep_addr);          //8位地址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if(!(Control&0x01))          //写----------
       {while(n--)
          {
           I2C_wbyte(*p_data);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p_data++;
           eep_addr++;
           if((eep_addr%PAGESIZE==0))   //跨页
             {i2c_stop();
              delay10ms();
              break;
             }
          }
        if(n==0)
          {i2c_stop();
           delay10ms();
           break;
          }
        else if(EEP_flag)
          {if(j--==0)      //允许重试3次
             break;
          }
       }
     else                        //读-----------
       {I2C_Start();
        I2C_wbyte(Control);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while(n--)
          {*p_data++=I2C_rbyte();
           if(n>0)
              I2C_SendAck();
           else
             {I2C_NoAck();
              I2C_Stop();
              break;
             }
          }
       }
    }
 return(EEP_flag);
}
//用数据FData填充从eep_addr开始的区域
bit fill(unsigned char FData,unsigned int eep_addr,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Control)
{unsigned char j=3;
 while(1)   //
    {
     I2C_Start();
     I2C_wbyte(Control&0xfe);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if(EEPALLBYTE>256)           //有16位地址吗?
       {I2C_wbyte(eep_addr/256);  //16位地址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
     I2C_wbyte(eep_addr);          //8位地址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while(n--)
       {
        I2C_wbyte(FData);
        I2C_RecAck();
        if(EEP_flag)
           break;
        eep_addr++;
        if((eep_addr%PAGESIZE==0))   //跨页
          {i2c_stop();
           delay10ms();
           break;
          }
       }
     if(n==0)
       {i2c_stop();
        delay10ms();
        break;
       }
     else if(EEP_flag)
       {if(j--==0)      //允许重试3次
           break;
       }
    }
 return(EEP_flag);
}
//先把原来的数据搬走(用copy),再插入新数据
bit insert(unsigned char *p_data,unsigned int eep_addr,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Control)
{
}
//先删除,再把数据搬过来(用copy)
bit delete(unsigned int eep_addr,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Control)
{fill(0xff,eep_addr,n,Control);
}
//复制
bit copy(unsigned int SSAddres,unsigned int DSAddre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buff[8];  //每次复制的数量由数组决定
 unsigned char i=8;
 while(n>0)
   {if(n>=8)
      {i=8;
       n-=8;
      }
    else
      {i=n;
       n=0;
      }
    RW24CXX(buffer,SSAddres,i,Control|0x01);
    RW24CXX(buffer,DSAddres,i,Control&0xfe);
    if(EEP_flag)
       break;
    SSAddres+=8;
    DSAddres+=8;
   }
 return(EEP_flag);
}

网友A:
做个记号

楼主:
如果有新的24测试通过,请告知,如果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B:
为何不硬件I2C???

网友C:
因为8051没有硬件I2C

网友B:
80c51有的有SMBus

楼主:
这样通用

网友D:
其实了解了I2C工作原理自己写也是很简单

 相关链接:http://www.openlib.org.cn/

网友E:
51上可行吗

#define SDA P1^0          //数据线
#define SCL P1^1          //时钟线
上面的定义肯定达不到效果。
你在51是验证过吗。

网友F:
来帖上我在51上使用的,移植在PIC上也运行正常

#define        EEPROM_DRIVER
/******************************************************************************
*             单片机 I/O口模拟I2C通信读写EEPROM 24C0X                         *
*******************************************************************************
*Copyright:    MASNK Corporation                                                 *
*File name:    EEPromDriver.c                                                    *
*Author:    Kenny_wang                                                        *
*Version:    V1.0                                                              *
*Date:        2008/06/25                                                        *
*******************************************************************************/
/******************************************************************************
*Modify List:
*
*1.2008/06/25    Kenny_wang
*----(1).release the original version.
*
*******************************************************************************/

#include    "DriverEepromPortsI2chdports.h"
#include    "DriverEepromEEPromDriver.h"

/*******************************************************************************
* Constant Define                                                               *
********************************************************************************/
#define        cPageSize            8
#define        cMaxAddrSize        255
#define        cI2CAck                0
#define        cI2CNak                1

/********************************************************************************
* Variable Declaration                                                            *
********************************************************************************/
unsigned int    wCheckSum = 0;

/********************************************************************************
* Internal Function Declaration                                                    *
********************************************************************************/
void    sI2CBitStart(void);
void    sI2CBitStop(void);
void    sI2CBitOut(unsigned char bBit);
unsigned char    sI2CBitIn(void);
unsigned char    sI2CAckIn(void);
void    sI2CByteOut(unsigned char bData);
unsigned char    sI2CByteIn(void);
void    sI2CReset(void);
unsigned char    sEepromPageWrite(unsigned int bAddr,unsigned int bLength,const unsigned char *pbData);

/********************************************************************************
*Description:    START BIT                                                        *
*SDA:

网友E:
用个预处理很容易搞定的

如:
#ifdef __KEIL__

#endif

#ifdef __PICC__

#endif
...

网友G(2008-08-04):
在MCC18 提示 syntax error

在MCC18里面 static  bit 和 bit 都会提示“syntax error”,
请问在MCC18里面怎样定义位变量啊?

楼主:
其中之一

union
{struct {
 unsigned rb0:1;
 unsigned rb1:1;
 unsigned rb2:1;
 unsigned rb3:1;
 unsigned rb4:1;
 unsigned rb5:1;
 unsigned rb6:1;
 unsigned rb7:1;
 };
 unsigned char rb;
}rb_bits;

其中之二
#define AD_CS  PORTBbits.RB0

网友G:
发现读或写操作返回EEP_flag都为1

请教一下版主这个程序我用MCC18编译,然后下载到18F65调试,发现读或写操作返回EEP_flag都为1,也就是错误,
我在MCC18上修改是这样的。

#define SDA   LATFbits.LATF5                       //RF5---数据线
#define SCL   LATFbits.LATF4                       //RF4---时钟线
#define SDA_DIR TRISFbits.TRISF5
#define SCL_DIR TRISFbits.TRISF4

楼主:
PIC18FXXX上有输出锁存,你直接用IO口操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