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包含?

楼主(2008-07-03):
请问大家:

有已经调试通过的程序,KEY.C,1602.C和1302.C.它们都有MAIN()

现在做的程序里面有用到上面的函数,怎样才能把它们包含进来,

网友A:
哎……

你怎么学的C?

C语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一个程序只能有一个MAIN函数

网友B:
我有一個方法,不知行否?

你選擇一個源程序做入口程序,其他兩個去掉main() function,把它的後綴改成.h,引用它的function就行了,你的main()需要改動不少。
不知是否對?見笑!

网友C:
一个C对应一个H,然后将C和H复制到项目中

这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