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09):
请问PIC16F887,如何配置成8m内置振荡模式?谢谢!

网友A:
直接配置(MPLAB)

网友B:
LS,MPLAB是设置不了的

以16F91X举例如下:

在main.c文件中这样写:
//#define              debug
#ifdef               debug
__CONFIG(INTCLK&WDTDIS&PWRTDIS&BORDIS);
#else
__CONFIG(INTCLK&WDTEN&PWRTEN&CP&CPD&BOREN&IESODIS&FCMDIS);
#endif

void     main(void)
{
OSCCON=0b01110111;    //8M_OSC  into MCU
OPTION=0b10000100;    //8M_OSC
while(1){
        }
}

PIC16F88X基本和上面相同,具体细节去翻阅DATASHEET,有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