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lf4620

楼主(2008-07-12):
pic18lf4602与pic18f4620的引脚定义有什麽区别?

网友A:
引脚定义完全一样,只是使用电压范围不同

LF系列是低电压系列,一般耐压不超过3.3V,

网友B:
xieyuanbin

兄弟的回答有问题.

建议还是查下datasheet里面怎么说lf的.

楼主:

为什么我从电路板上测量的定义与datasheet里面说的不一样,比如28:vdd,实测是gnd,29:gnd,实测是vd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