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6f676如何控制这个马达转速的?

楼主(2008-07-16):
单片机控制马达在高、低档位切换的。
看不懂如何控制的。
是不是先让Cout脚输出,然后再启动模拟比较器?
模拟比较器是不是2个工作模式:一种是带内部参考和输出的复用输入模式(CM2:CM0 = 101),一种是比较器带输出(CM2:CM0 = 001)?

请指教。谢谢。

楼主:
~

可能问题太简单幼稚了。
有人能指教下么?谢谢。

网友A:
PWM啊,加上MCU的ADC采集电压,可以对电压闭环控制实现DC-DC

网友B:
由比较器控制COUT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