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和代码量有关的

楼主(2008-07-16):
Memory Usage Gauge里显示Total:65536,而我的代码量显示也只是刚过一半。编译成功,并成功烧录后,我的设备是有液晶显示屏的,此时显示乱码,但通过按键操作并听声音设备是运行正常的。如果把代码量精简小于一半时,显示就正常了。我用的是18F6720。求各位指点,这是咋回事。!

楼主:
讨论讨论

找到解决办法了,但不知道原因,希望大家来分析。

显示用的字库是我自己定义的,原来的定义方式是:

rom unsigned char hanzi[][]=

{......}

我把它修改成

#pragma romdata hanzi=0x1000

rom unsigned char hanzi[][]=

{......}

......//字库其他部分定义

#pragma romdata

这样就可以了。

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在PICC中,需要用户自己来干涉程序分页问题.

程序分页就是你上面所涉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