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可以用proteus学习pic

楼主(2008-07-16):
建议大家可以用proteus学习pic,

proteus对pic的支持特别好,而且各种最新的型号基本都有,

包括pic16f88x,16f91x...,
除此外,还支持pic18,pic24.

而且proteus能直接嵌入到maplab里面,实现调试.

可以说proteus对pic的支持是最好的.

网友A:
呵呵,以上情况属实

proteus对pic的支持确实是最完整的。

呵呵,有段时间都怀疑proteus是不是MCP收购的公司……

~~,不过俺自己不用proteus仿任何MCU,就喜欢ICD2下到芯片里面看看辅助MPLAB软仿真,做了几十上百的项目了,到也没出什么事情

网友B:
仿真,看起来像这么回事

limit(仿真)=真

楼主:
主要用于学习,联系不熟悉的部分

主要用于学习,练习不熟悉的部分,练习单元模块,熟悉编译开发环境.

版主做过几十上百的项目,肯定是不需要了.

是一个用来学习pic的好东西.

网友B:
就算仿真通过了,有人保证可以在实际环境中运行吗?

有人可以保证时序完全准确吗?
如果要买正版,不如去买个开发板,价格便宜量又足
而且不是仿的“真”

楼主:
做单元模块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做单元模块仿真没有任何问题,熟练使用proteus的都知道.

实际上proteus仿真,不是为了完全仿真项目的具体电路.

而是完成程序逻辑仿真,

对具体电路的仿真没有必要,这必须实际调试.

就对pic本身的学习来说,买开发板没有必要.

网友C:
proteus是有问题的

两,三年前,因为好奇玩了一会儿.

uart在较高速度下,波形出来是错误的.

总结:

做点小东西,教教学生什么的是不错的.
要实际的东西,还是莫仿的好.

另,以前有玩下它的tcp/ip还真是有意思.它还真把webserver仿出来了.厉害.

另2:根据proteus公司的版权申明.它是禁止我们以这样的形式讨论proteus的任何问题的.

哈哈.proteus**肋一根.

还是画板子,认真调试吧.

网友B:
只是仿真PIC内部资源,MPLAB就很好了

我有时计算子程序运行时间有几个周期就是通过MPLAB的软仿

楼主:
只用用maplab仿真i2c试试

只用用maplab仿真i2c试试!

仿真spi试试!

能行吗???????

计算子程序的运行叫仿真吗????????

楼主:
7楼,现在的proteus的逻辑有问题吗?

7楼,现在的proteus的uart逻辑有问题吗?

是不是高速下,逻辑有问题????

例如高速度下,和其虚拟终端,通信有问题??????????????????

proteus的功能不是进行项目的完全仿真,也完全没有必要.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软件能对实际项目的方方面面进行仿真.

哪种责备求全的方法不可取.

作为一个软件,即使有bug,也是正常的,

谁要是牛,就连电脑也别用,不要说windows,就是linux,unix的bug也还都多的是,

搞开发的谁敢说因此电脑也不用.

一句话,

用于学习pic,proteus足矣.

至于labcenter不允许,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labcenter那种禁止讨论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labcenter那种禁止讨论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只要不用盗版,不提供盗版下载或者下载的途径,

有什么理由不能讨论proteus的使用呢??????

楼主:
一句话

proteus的功能不是进行项目的完全仿真,也完全没有必要.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软件能对实际项目的方方面面进行仿真.

哪种责备求全的方法不可取.

一句话,

用于学习pic编程,proteus足矣.

网友:
proteus很垃圾....

楼主:
垃圾?能找出比这个更好的同类软件吗

垃圾?能找出比这个更好的同类软件吗

网友A:
说垃圾到是不对了

proteus还是很不错的软件,但喜欢不喜欢那是另一回事情,需要不需要也是另一回事情,新手或者熟悉阶段用用还是不错的,俺也偶尔用用,但只是用了仿真模拟电路,呵呵,这个正好和LZ相反,逻辑问题俺还真不喜欢用proteus仿,模拟电路用它仿一下得到大致的取值范围,免了多次焊接调试之苦……

网友D:
re

记得刚学单片机的时候,是proteus让我入门的,非常感谢这个软件,不过现在就没怎么用了,有时间玩玩也是不错地.

proteus确实很强大,对PIC的支持非常好,在SAMPLES文件夹下可以发现很多仿真MCP开发板的例子,比如Explorer16,PICDEM2.

目前7.2的能仿真Explorer16的TCPIP.

还能仿真USB呢,也是基于PIC的.

不知道啥时候能仿真CAN呢?

网友E:
有P用。

单片机就那点花头。 还软仿。

楼主:
牛人多啊

牛人多啊!
不要现在会单片机,就觉得没啥了.

想想,自己刚学的时候什么样

楼主:
proteus用于学习pic确实非常好

proteus用于学习pic软件编程确实非常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实际硬件条件的依赖.

网友A:
~~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8楼: 有P用。

单片机就那点花头。 还软仿。

-----------------------------
(1)嘿嘿,有P用是指什么呢?是指‘有proteus用’还是指‘有PI用’?
(2)单片机就那点花头。 还软仿。
     单片机软仿与其叫软仿不如叫着软件自测,其实也就是是看看调度器在调度各个任务时是否正常,顺便做做数据越界的DFMEA分析,类似软件可靠性模型审查了。

网友A:
俺不是用proteus仿就是因为做不了模型审查

只能当做模拟实际操作测试,这种测试对有经验的工程师根本是不需要的

网友F:

proteus好象不支持DSPIC30f,或者DSPIC33f系列的,如果想支持一下,有否好的插件什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G:
学习可以 不能依赖它

我上次程序写错了  仿真还是对的

网友H:
还没用过

网友I(2008-09-04):
好东西

对硬件电路的仿真非常实用。
用于学习,是非常好的入门工具

网友J:
只能拿来熟悉内核,否则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