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73芯片程序探讨

楼主(2008-07-20):
我用16F73片开发一款产品,RB口的高四位,用做4个键盘输入口,发现程序怎么改都无法检测到有键盘输入,软件仿真都没问题.可是烧进去就不行,我是用伟福万能万能编程器烧写的,烧写提示烧写顺利,,.不过我这个编程器烧一些片子烧不进去,请教大侠门,是不是烧写器的问题,请为在下支招,谢谢.

网友A:
用查巡吗?中断?

网友B:
配置位对吗?

楼主:
用查询,配置位没错呀,高四位为输入,低四位输出

用查询,配置位没错呀,高四位为输入,低四位输出

网友C:
3楼说的是CONFIG配置位

决定用什么振荡器等等.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没检测到按键的?

看看程序的其他部分,是不是执行错了
还有,你用个LED,如果检测到按键就点亮

楼主:
再次求助

谢谢,楼上的这些同行们的热心回复,我是用LED灯来检测的,晶振配置是XT,关闭WDT,,觉得很奇怪,顺便问问,ICD2是不是必须配厂家专用的适配器才能用,我的老是出现002代码错误,检测不到芯片,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