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MHZ晶振

楼主(2008-07-23):
数据手册用20MHZ晶振的电源是(4.5v &lt power &lt5.5v),是4.5v以下单片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吗?我的工作电压是5v,需要掉电保存数据100字节,那我的检测电平应该多少?

网友A:
用4.8V,掉电时关所有功率器件,再保存数据

加个大电容维持供电

网友B:
~~

4.5V以上不保证可靠工作,一般是难以起振。

你的电源直接就是5V,还是12VDC等降压转换而来?如果是12VDC而来,则直接检测12VDC的电压是否掉电,5VDC加法拉电容,这样比较可靠,记得电源转换的时候加个二极管

网友C:
这里的版主真是热心、负责啊

水平看来还很高!

楼主:
感谢2位版主

感谢2位版主的回答,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