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MATE-II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在使用PICMATE-II时,主机盒9V电源已加入,开关为ON ,HALT灯亮,进入软件主菜单,打开一个asm文件,运行自检时显示"Privileged instruction",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少有人用了,以前用的人也很少。。。

如果非要用,还是直接找高齐问把(现在是品佳)。。。

个人建议使用ICD2或者KIT2

网友B:
LZ慢慢折腾吧

你的产品太老了,公司的PICMAT2002前一段时间坏了,以旧换新的话,再加1000多能换个最新的,一直没有换,我是不太喜欢用那个东西,使用麻烦,没用过的人开始会很郁闷的(不知道怎么弄,尤其使用过51类仿真器的),需要配置属性,做的太弱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