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是**肋

楼主(2008-07-25):
VISTA, AI, ui, GB, RS
我是最近用了vista系统后,发现在编译过程出现错误不会提示是哪里错误。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Fri Jul 25 08:30:26 2008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请多指教

网友A:
这和OS有关系吗?

楼主:
回楼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同样的软件装在不同的系统上就出现问题
就是编译时都不显示任何信息,如警告和错误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要设置

网友A:
在XP下也有这样的提示

看错误类型,编译错误有具体的行提示,如果是连接错误则不一定了,而且多数都是你见到那个提示

楼主:
就是编译成功也没有提示

同样的程序在我的台式机上就没有问题,一切显示正常

网友A:
把你的项目文件打包传上来,我编译看看

楼主:
OK,我编译后只显示以下内容,没有消息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D:Programek2main.obj".
Clean: Deleted file "D:Programek2main.cce".
Clean: Deleted file "ekl2.cof".
Clean: Deleted file "D:Programek2ekl2.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T-PICBINPICC.EXE" -C -E"main.cce" "main.c" -O"main.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716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T-PICBINPICC.EXE" -E"ekl2.lde" "D:Programek2main.obj" -M"ekl2.map" -O"ekl2.cof" -O"ekl2.hex" -Q -MPLAB -16F716

Memory Usage Map:

Program ROM   $0000 - $0020  $0021 (    33) words
Program ROM   $042B - $07FF  $03D5 (   981) words
                             $03F6 (  1014) words total Program ROM

Bank 0 RAM    $0020 - $0039  $001A (    26) bytes
Bank 0 RAM    $0070 - $0073  $0004 (     4) bytes
                             $001E (    30) bytes total Bank 0 RAM

Config Data   $2007 - $2007  $0001 (     1) words total Config Data

Program statistics:

Total ROM used     1014 words (49.5%)
Total RAM used       30 bytes (23.4%)

Loaded D:Programek2ekl2.cof.
BUILD SUCCEEDED: Fri Jul 25 09:54:39 2008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9101149919.rar

楼主:
不知是不是vita与PICC不合

网友A:
XP下一切正常

楼主:
在我的台式机XP下也是一切正常

楼主:
请教一下

我发现你的编译上有行数和关系号
是什么弄的

网友A:
在这里,打开自己看看就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B:
vista

MPLAB还不支持 vista
还是XP可靠些

楼主:
是PICC不支持,MPLAB支持的

网友C:

  电脑买来第一件事就是format,请出Vista.很多的工具软件都不支持它.不要在这上面费功夫。我手头至少有5个Vista的License,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