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IC16F676的输入口上拉电阻为2M,

楼主(2008-07-29):
还有ST的效果吗?,,用393比较器是可以的,不知道直接使用有什么结果

网友A:
ST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是施密特触发输入功能是否有效

网友B:
有个电流限制

网友C:
就和没加一样.

交流感应信号都可以触发翻转.当然,ST效果还是有的(如果IO口本身有这样的触发方式的话),一般情况下,IO口上拉电阻建议为10K以下,要求省电的场合,建议不超过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