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97j60手册上说可以擦写100次,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2008-07-31):
100次,就算是1000次,用icd2仿真几下就把ic擦坏了。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尽量不要用J系列的。。。

另外,呵呵,MCP会提供足够多的样片供你开发损耗。。。

J系列是为了成本考虑做了一些性能让步,所以即使是100次也很正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程序调试了100次还有问题,那就需要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了,呵呵,不要动不动就DEBUG,心中有数的话,程序调试的工作也不会很多。。。

楼主:
带以太网的就只有它了。

所以找不到替换的来调试

网友B(2010-06-15):
另外,呵呵,MCP会提供足够多的样片供你开发损耗。。。J系列是为了成本考虑做了一些性能让步,所以即使是100次也很正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程序调试了100次还有问题,那就需要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了,呵呵, ...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调试一个系统少说也要调试10000次。。。。

网友C:
说是100次,少说也有个几百次吧,至少我没看到只能用100次就OVER的。
系统复杂一点的,烧写1000次是正常的

网友D:
1000次,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E:
调试1000次?
还是下载1000次?
如果下载1000次才完成,确实慢。
每5分钟下一次,要多久?

网友B:
调试1000次?
还是下载1000次?
如果下载1000次才完成,确实慢。
每5分钟下一次,要多久?
引用 网友E:

20秒就差不多了,你用的串口型的ICD?

网友C:
一个项目要做几个月半年,怎么弄?

网友F:
MCHP 目前很多单片机用到普通级Flash技术,也就是台积电代工的(Atmel,TI都是这种Flash),烧写次数100-10000次左右,存储年限:10年以上.
MCHP 增强性Flash技术,是自己生产的,等同于EEPROM技术,烧写次数达10万次以上,存储年限:40年以上.
根据自己对产品的定位,选择相应的芯片做开发,一般5V芯片的Flash是增强性的.3.3V芯片Flash是普通的.

网友E:
20秒就差不多了,你用的串口型的ICD?
引用 网友B:

下载时间不长,但是需要修改代码、编译、分析结果。
5分钟还是需要的,否则说明没有思考就编译下载了,自然次数就多。

网友G:
lqn168 你在哪个手册里看到的啊,才100次,我查了一下手册,没有这样写啊!

网友D:
最少100次,
典型1000次.

一般情况,应该能达到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