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堆栈的深度的问题

楼主(2008-08-01):
我使用的芯片是16F690,芯片的硬件堆栈深度为8,编译器告诉我我的主程序调用深度为6,中断调用深度为2,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Estimated maximum call depth: 6

*_ISR size 0,4 offset 38
     _ReloadTimer1 size 0,0 offset 42
*    _GetEvenParity size 0,3 offset 42

Estimated maximum call depth: 2

网友A:
不超过8没事

网友B:
肯定有问题

中断本身要占用一级堆栈

网友C:
~~,主程序调用深度为6

哈哈,基本是让人抓狂的代码。。。

一般调用深度到3~4级就不应该再往下去了。。。

如果不是特殊应用的话,估计程序结构有问题。。。

网友D:
一般调用深度到3~4级就不应该再往下去了。。。???

个人认为,调用深度越多的话,程序的结构性一般也相对的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