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ROM数据删除问题?

楼主(2008-08-06):
高手路过请帮个忙。。我不懂。。。
   我使用AT24C512(64K I2CEPROM)存储数据,,但我要对其内部数据进行删除、添加。但我对AT24C512中间数据删除后,其空间就产生不连续了。我这里规定数据要连续。怎么办。。大家有没有C51代码??
谢谢了

网友A:
~~

把你的信息定义为两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为数据状态,第二个字节为你要保存的数据;

第一个字节=1,则表示第二个数据为正确数据,第一个字节=0,则表示第二个数据为已删除的数据

网友B:
把后面的数据往前移

网友C:
文件分配表

类似WINDOWS文件分配表.
另,在一个区块结束时,最后一个字节指向下一个区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