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新手之经验: 如何在MPLAB IDE 内挂PICC

楼主(2008-08-08):
下面介绍在mplab中如何使用刚刚安装好的PICC软件。
1,启动运行MPLAB IDE软件,这时还没有打开任何项目跟源文件,选择File ---》New菜单项,打开文档窗口,在此输入c语言源程序。完成后保存为:xxxxx.c文件。
注意: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新建的文件的保存路径的文件夹不能超过3级,不然会出现如下错误提示所以,新建工程的保存文件夹嵌套不能超过3级,也就是最多为3级。 经验证这个结论不正确,修改过来
这个小问题困惑了一个下午呢!
2,建立项目。选择Project-----》New打开新建项目窗口。在项目名中填入项目名称,在项目保存路径中选择好路径(注意必须跟第1步中 .c程序同路径)。
3,选择语言工具组件。
选择Project----》Slecete Language Toolsuite出现如下界面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Active Toolsuite栏中选择HI--TECH ICC Toolsuite
在Toolsuite contents栏中把编译器、链接器、汇编器全部都设置为“picc.exe”单击“确定”即可。
4,设置语言工具组件。
选择Project----》Set Language Tool Laction菜单,展开HI-TECH ICC Toolsuite前的“+”后打开目录树,并展开下面的Default Search ath &Directory目录,并进行如下设置Output Directory 跟Intermediates Directory项可以选择缺省路径;Include Search Directory 路径选择为:安装路径/include;Library Search Directory 路径选择为:安装路径/lib。单击确定。
5,加入源程序跟选择器件,调试程序(这跟汇编语言完成相同,在此不再獒述)。                                              Cumtnj  2008-8-7 晚0:31

楼主:
不知道如何把错误提示的图片传上去

      不知道如何以最简单的方式上传图片,有人能告诉我这个新手吗?

网友A:
PICC有没有装好?

网友B:
~~,没听说有这个限制,

根据我的实际测试,在4级目录下测试也没发现有这个限制,结论有误!

---------------------------------------------------------------------
注意: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新建的文件的保存路径的文件夹不能超过3级,不然会出现
如下错误提示

所以,新建工程的保存文件夹嵌套不能超过3级,也就是最多为3级。
这个小问题困惑了一个下午呢!
---------------------------------------------------------------------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就是不能超过3级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

  MPLAB IDE 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C:
老问题了

网友D(2008-09-10):
问一下关于PICC的问题

前天在网上下了个PICC30的安装程序,可是安装后并没有.exe的执行文件生成,只是一些包含有INC等文件的文件夹,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不光是中文路径名的问题

MPLAB对文件名,包括路径名的总长度有限制,好像记得是不能超过128字节,这128字节包括路径名,子路径名,文件名及扩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