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系列的C语言编程

楼主(2008-08-11):
哪位大哥知道有那些PIC系列16位机的C语言编程方面的书,希望推荐几本,多谢各位!

网友A:
好像还没吧

到microchip的网站上,有很多资料哦。如果要入门的话很简单,我也是刚用这个系列的,呵呵,个人感觉端口重配置功能对于画PCB有相当的好处哈,走线方便很多了。

找一个C18的用户手册,找一个中文的PIC24F系列的pdf文档。
好像PIC24F系列主要由3个系列组成

GA系列,后缀006、008、010的最早出来,端口不能重配置,64~100个管脚
        后缀002、004,端口可重配置,28~44个管脚

GB系列,好像是去年新出的,带USB接口,端口可重配置,64~100个管脚

网友B:
本人写的一个pic24入门跑马灯例子

本人写的一个pic24入门跑马灯例子.

完整的项目以及proteus电路.

把中断的写法搞清楚,

其他的都差不多.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6232129160.rar

楼主:
多谢

太感谢了

楼主:
热敏打印机的C语言编程

小弟最近在做MCU控制热敏打印机的C语言编程方面,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能赐教一二,打印机型号是SS205-LV的,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跑马灯运行问题

machunshui大哥,你的pic24入门跑马灯例子为什么Timer1不产生中断?

网友B:
肯定产生中断

肯定产生中断,没有任何问题.

跑马灯就是中断方式驱动的.

楼主:
单步运行

为什么我单步运行的时候程序就卡在if(bFlash == 1)这里不继续往下走了?

楼主:
IFSO寄存器

在单步运行的时候IFSO寄存器一直为0X0000,中断标志位从来没有置过1,那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中断

网友B:
为什么非要单步运行?

为什么非要单步运行?

直接设置断点到中断里面,看能否中断不是再直接不过了吗?

单步运行到if(bFlash == 1)此处,要1秒才会判断条件为真,

10M时钟,if(bFlash == 1)可能要运行几百万次,才会经入if判断为真的执行体里面执行一次IO口输出改变,

你才单步了多少次?

怎么就能判断不产生中断呢?

看来楼主的基本概念需要加强啊.

楼主:
多谢指点

小弟确实是新手,刚搞单片机不到三个月,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学,希望各位高手多多赐教

楼主:
QQ号码

大哥,能不能留个QQ号码?

网友C:
估计LZ是当学生当惯了

   干嘛要C语言关于24x的书?
   首先,C语言编程尽量按照ANSI C89 或者C99办事,时不得已才用编译器的扩展语言。其次,使用MCU的编译器之前,建议静下来看看编译器手册。最后就甩开膀子干活了!几乎干活的人不写书,写书的人不干活,自己慢慢琢磨最好。那么多关于PIC的书,只有张教主的那一本值得细读,其余的都不如去看数据手册很实在权威。

网友D(2013-04-01):
刚开始干活,下个跑马灯试试: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