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汇编

楼主(2008-08-12):
刚学pic汇编
pic 单片机汇编
RRF 0x1c, F
是什么意思阿这个f是什么来的

网友A:
表示RRF指令执行后的结果保存的位置

在PIC的ASM里面,这个符号要么是F,要么是W

F表示你选择的当前的数据寄存器,W表示的就是W寄存器

楼主:
汇编

那么这个“F”是符号还是专用寄存器
比如我执行以下指令
RRF 0x1c, F
RRF 0x9, F
那么两条指令都是指对自己的寄存器操作。还有那个“c”位呢?
怎么我在datasheet上找不到那些指令说明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汇编器去‘认识’的符号

RRF 0x1c, F   //结果存到0x1c
RRF 0x9, F    //结果存到0x9

楼主:
汇编

那么这个“c”位是不是有影响啊。因为是连续执行阿

网友B:
当然对C位有影响

F和W是在INC文件预定义的一个符号而已,F=1,W=0

网友C:
循环带C(进位)右移

RRF,RLF两个指令是带进位循环右移和左移.
每个数据手册中都有指令表,这样简单的问题看看指令表就可以了.
高度怀疑楼主在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