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8-08-16):
如图一个频率信号的整理电路,输入信号频率在10k以下,这个电路在三极管集电极的Sig_in信号没有接到单片机上时,工作正常,输出频率很好,但是当Sig_in接到pic单片机的输入口时,方波信号就变成了三角波,而且幅度很低。差不多2k左右的频率就已经无法识别了。只好将三极管集电极的电阻一直变到500欧左右信号才基本正常。单片机的输入阻抗不是应该很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的是pic16F684,使用的io口是RA2,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RA2的IO结构。。。

不过看你的电路,NPN基本工作与饱和区才比较好,但你电路中NPN饱和工作应该有点障碍。。。

RA2有可能是AD口,也可能是IO口,可能还有别的作用,你可以把你的MCU的电断了,然后看看是否还不能工作?一般来说,MCU断电后IO的阻抗是比较大了。

楼主:
RA2我用作int输入口

RA2的设置为中断输入口,TRISA2=1,并且没有上拉WPUA2=0, ANSEL2=0

网友B:
显然,楼主接入了一个容性负载才能出现三角波

PIC单片机的任何输入口,接入阻抗超过10K,频率超过1M的方波都不会有严重畸变.
楼主可以把其他不是AD口复用的脚改成输入,接这个10K的信号试试.看起来是你没将AD关闭,然后刚好AD通道又接入RA2口所致,或者,你电路中错误并联了一个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