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不支持inline,唉

楼主(2008-08-18):
pic, pi, ic

网友A:
这个基本是因为部分PIC是硬件堆栈造成的把!?

在一些非硬件堆栈的PIC芯片中,这个好象也应该可以支持的把!?

呵呵,俺是不用这个东西的,具体可联系MCP的MARTIN咨询。。。

楼主:
支持inline就可以多使用短函数,程序结构更好

刚刚用887做了个LCD的中文显示,就好几个地方都说要溢出
有些函数不到10行,结果还要自己去copy成几份,还要改变量名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define顶替

网友B:
楼上是否有高版本的编译器 能否给我一份?

网友C:
找su_mj000定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