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V08A编译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08-18):
采用PICC9.60加MPLAB IDE 8.10版本,结果编译出错
错误提示如下:Error[922]   : chip "08A" not present in chipinfo file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datpicc.ini"
不知道哪位老师碰到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但如果把芯片改用PIC12F510编译就顺利通过了,哎....

网友A:
这个需要问MCP

可能是PICC960不支持这个芯片造成的。

网友B:
是C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PICC9.60 PL2版支持该器件。

楼主:
应该是支持的

因为在PICC960的INCLUDE里面有该芯片的定义,而且在PICC.INI里面能找到有关MCV08A的描述信息,信息如下:
[MCV08A]
MAKE=MICROCHIP
ARCH=PIC12
OSCCAL=5
PROCID=A510
ROMSIZE=400
BANKS=2
RAMBANK=0A-1F,30-3F
COMMON=0A-0F
我和510作了对比,感觉描述的信息都一样的,不知道是否可以把510编译的HEX文件直接烧写08A?
[12F510]
MAKE=MICROCHIP
ARCH=PIC12
OSCCAL=5
PROCID=F510
ROMSIZE=400
BANKS=2
RAMBANK=0A-1F,30-3F
COMMON=0A-0F
就是奇怪编译器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楼主:
3楼的兄弟我用的就是PL2DEMO版本啊.

网友B:
Sorry,我错了!

抱歉,是我搞错了!MCV08应该是和PIC12F510结构一至的。4楼朋友的方法可以尝试下。MCV系列是MCHP的特殊系列,关系类似于745/775和54/57以及3089与72。

网友A:
那就直接选12F510编译,然后直接用HEX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可否先提供几个样片啊?

网友C:
给不了

MCHP严格控制MCV系列的样片和出货
我知道目前有一些贸易商说自己有货,其实都是扯淡
你有真的项目,年用量在几百K这个量级,才有的谈,
谈妥了,样片,服务,支持,都会提供

想用的话,请联系我,直接给我电话,我不吃人,不用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