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能片内弱上拉?

楼主(2008-08-18):
用的芯片是PIC12F508,需要用到5个I/O,1个输入。根据Datasheet的说明,将MCLR设置成disable,然后将tris设置成相应的状况。因为GP3只能设置成input,且需要用到芯片内部的弱上拉功能,因此设置GPPU=0,但是无论用sim仿真或是直接烧入芯片依然GP3为低。在此请教各位高人,问题在哪里?忘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弱上拉是没问题的

   看看你的端口外围是不是有啥不妥?我设计过通过弱上拉输入提供的微弱电流关断DC-DC让整个系统失电低于uA级的休眠耗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