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wm频率会变化

楼主(2008-08-19):
我在用16f716的pwm单输出功能,在设置好频率后,发现频率会变化
,低电平的时间会变化,而且变化很大为什么!救救我哦!

网友A:
外面是什么负载?怎样测试的?

如果外面有电容性负载,你可以考虑并联个负载电阻

网友B:
恢复

有可能是你的 CCPR1L 送进去的值大于PR2了 仔细的检查每一个CCPR1L的值

网友C:
估计程序中存在页面错误

楼主:

我接的是一个蜂鸣器,我把蜂鸣器去掉波形就正确了。后来照2楼说的,在驱动蜂鸣器的三极管的集电极串了一个150的电阻输出波形也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请给予指导!

网友A:
估计是用了个NPN三极管驱动

未串电阻时,输出高电平时,MCU脚被be极的二极管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