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8-20):
#include <pic.h>
#include <math.h>

  void delay()
  {
   int i=0,j=20;
    while((j>=0)&&(j<=20))
     {
       for(i=5000;--i;)
        asm("NOP");
        j=--j;
     }
   }

 void main()
 {
    INTCON=0X00;
    SPEN=1;
    TXSTA=0x06;
    TRISC6=1;
    TRISC7=1;
    SPBRG=25;
    TXEN=1;
   while(1)
  {
    TXREG=0B10101010;
    while(!TRMT)
     {
      ;
      }
     delay();
     TXREG=0B01010101;
     while(!TRMT)
     {
      ;
      }
    delay();
   }
}
为什么我用ICD2在调试时候会死在延时里,定义的局部变量i,j在PICC里也没定义上,但烧进芯片运行又运行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选中compile for mplab icd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把9级优化关了就正常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