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ICD2的4550固件容易被冲掉,请各路高手分析其原因

楼主(2008-08-21):
第一个要探讨的:为何新版的ICD2(4550版的)USB反而没有老版的(CY7C64613)的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4550的固件会冲掉呢? 4550固体有涉及到升级吗?不就是一个USB通信芯片,如果只做USB通信就没有必要自升级,没有必要自升级就完全不需要Bootloader,如果没有Bootloader就不存在冲固件的情况了,为什么升级版反而没有老版稳定了。

第二个要探讨的:为什么ICD2在通信过程中拔插USB再次连接会连接不上,需要再次插拔等待几秒后才能连接上,这个应该是USB驱动的问题,难道Microchip没有能力解决?我想不可能,但为什么又不解决呢? 其它比如pickit2比如AVR的开发工具都是随插随用的。

网友A:
呵呵,不知道,但俺用ICD2还蛮开心的。。。

你用的MCP原装的吗?

我原来有几个高拓产的,性能确实不怎么稳定,还好MARTIN送了我一个原装的,哈哈,就再也没怎么出个差错。。。

楼主:
4550版原形盒子的也不稳定,USB很容易断连

4550版原形盒子的也不稳定,USB很容易断连

楼主:
yewuyi:MARTIN送您的原装是4550版还是CY版

yewuyi:MARTIN送您的原装是4550版还是CY版

网友A:
呵呵,应该是CY的

网友B:
4550版的ICD2我用得很好

固件容易被冲掉?好像没这种事发生,我用的是ICD2 PRO ,就是那种和KIT2一样封装的小钥匙扣那种.
ICD2和KIT2固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ICD2相对每个型号的PIC都需要重新下载操作系统,而KIT2不需要,KIT2所有的通讯指令都来自PC,而ICD2需要自己做很多工作.

网友C:
没发生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