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pic16f74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做的产品用的16f74,但是icd2不支持74的在线仿真.
我打算用16f747进行程序的编译和仿真,然后仿真好后,烧进74.不知道是否可行?
前提是,程序相对比较简单,只用了rb口中断和定时期中断,都是二者共有的资源,并且二者的io口也基本一样.

网友A:
ICD2本身不支持调试中断

ICD2本身不支持调试中断,建议你调试中断程序的时候,用烧写+试验的办法解决

网友B:
有点忘了,全速执行时也是可以进中断的把

在中断里面设置断点,然后全速跑进去,好象是可以的。

但PIC16F74不能用ICD2调试,到和中断没关系了,不过16F74是很老的型号了,为什么还用他呢?为什么不用PIC16F88X???

网友C:
谁说ICD2不支持中断?

只是只支持一个断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