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寄存器疑问

楼主(2008-08-28):
看到张明峰书上关于“读-修改-写”的话题,如果哦把这个换成C来写是不是这样:

例如:RB5,RB6,RB7输出高电平,影子寄存器C写法:

TRISB &= 0X1F;  //输出

PORTB |= ~0X1F;//RB5,RB6,RB7输出高电平

这样子对吗?

此外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T0预分频器,如果写TIME0将清0预分频器,是不是此后程序就相当于不分频了?如果这样预分频在操作TMR0后相当于没有任何作用了?

网友A:
影子在哪里?

楼主:
3楼

是不是这样:
TRISB &= 0X1F;  //输出

PB_TEMP = 0Xe0;//RB5,RB6,RB7输出高电平
PORTB=PB_TEMP;

还有预分频的问题呢?

网友B:
所谓的“读-修改-写”也可理解为“读出-运算-回写”

这是指一条指令(如:[XORWF PORTB, F])的运行过程,而不是C语言的问题。

楼主:
楼上

“读-修改-写”确实不是C语言问题,我想在每个程序中都用程序尽量避免这种问题。
我在操作A0口时,A3也发生了变化,疑似出现了这样问题,最后发现我没有把A口设置成数值口,但是也发现爱你自己没有理解“影子寄存器”用C怎么样使用?

网友A:
就是增加一个RAM做缓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