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6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08-31):
各位大侠,俺手里有一块信号处理的电路板用的是pic16f876,芯片边上有一个5针插座,分别连接芯片的1 19 20 27 28脚。这个5针插座是为直接对芯片编程预留的么?可以用编程器或者编程线直接写入么,谢谢啦。

网友A:
是的.

用ICD2,KIT2等可以在线编程.

楼主:
收到,谢谢啦

收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