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PIC内部E2PROM失效啊?

楼主(2008-09-01):
(无正文)

网友A:
有被改写的经历,其他的没有

网友B:
有,记得有个家伙做寿命测试.

硬是把E2写坏了.
其他倒是没有,我甚至没碰到过被改写的.

网友C:
做寿命测试

  做寿命测试,硬是把E2写坏了。是在高温下做的试验吗?如果在常温下测试,10ms一次,那要做好几天才到寿命

网友D:
haha兄弟

匠人兄弟,前两天去书店看到你写的书了.哈哈.

不错不错,加油.

网友E:
嘿嘿,俺也没遇到PIC内部EEPROM出问题。。。

改写也没有。。。

网友F:
侠之大者,当为国为民

lz既是大侠,rp怎会如此
哈哈

网友G:
的确

的确有这种情况
某些时候会写失败(无解)
所以Microchip提供的范例程序,内部EE都是写2次的

网友F:
我是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J系列?

网友H:
eeprom失效说明它阳寿尽了

eeprom失效说明它阳寿尽了

楼主:
那,大家有没有遇到写E2P失败的情况?

比如,VDD电压波动,等因素,是否会导致写E2PROM失败?

------------------------------------------------
匠人那个旋转时钟,要连续写180个单元(一个一个地写,上一个写完毕后,再写下一个),但是,有几个单元总是写不进去。

匠人现在猜测的原因有:
1、E2PROM坏了
2、VDD电压波动导致写失败
3、程序BUG
4、人长得比较帅,招人妒忌了。

大家分析一下,是那个原因?

网友F:
4、人长得比较帅,招人妒忌了。

我有个877A的板板,7805供电,串口收到一个字节写一个,似乎没遇到过问题
看来我长得很丑啊,MCU都会可怜我了

网友I:
象是中断干扰了写动作

网友E:
就这样就成,没出什么问题

void                 WriteEE(void)
{
uchar    *p=&softwareVersion;
if(writeEE==false){WREN=0;}               //禁止内部EEPROM写操作
else{
    if(WR==ture){}
    else{
        if(fcase<=14){
                     EEADRL=fcase;        //赋EEPROM写入地址
                     EEDATL=*(p+fcase);   //赋EEPROM写入数值
                     EEPGD=0;             //指定访问内部EEPROM数据区
                     WREN=1;              //容许内部EEPROM写操作
                     GIE=false;           //发送写序列码前必须写禁止中断
                     EECON2=0x55;
                     EECON2=0xaa;
                     WR=1;
                     GIE=ture;
                     fcase++;
                     }
        else{
            writeEE=false;
            }
        }
    }
}

网友B:
推断VDD波动可能性大一点.

或者有什么情况中断了写操作.对于连续写,一般都用循环操作,程序有BUG可能性不大,除非你有另外的中断会打断写操作,但这个中断一般在写EERPOM之前就关断了.我想你不会有这种错误.
你可分段,一次写10--60个,每个段之间隔一段时间试试.可以排除VDD和程序中断的问题.

网友E:
写数据的请求比较快,写的比较慢

如果没有写缓冲RAM,估计数据要被挤爆掉了把。。。

楼主:
晒一下程序

说明,主程序中先判断上次写操作是否完成,如果完成了则调用“更新eeprom内容”程序。
在“更新eeprom内容”程序中,每次只操作一个单元。先把要修改的单元读出来校验,如果读出数据与待写入数据一致,则切换到下一单元。如果连续N次不一致,代表该单元写失败,跳过。
在执行写操作时,中断已经关闭了。
相关程序如下: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

    //====循环主体
    while (1)
    {
        //......略
        if ( (EEPROM_NEW_FLAGS!=0) && (WR==0) && (NO_KEY_JSQ>2) ) new_eeprom() ;    //如果EEPROM数据更新标志<>0,且上次的写操作结束,且无按键计数器>2,则更新eeprom内容

    }
}

//--------------------------------------------------------
//更新eeprom内容
//--------------------------------------------------------
void new_eeprom ( void )
{
    //====显示列计数器 角度校正值(0~179) (用于校正盘面角度)
    if ( DISP_LINE_ADJ_FLAG )
    {
        //......略
    }

        //......略

    //====自定义点阵图片
    else if ( PICTURE_FLAG )
    {
        if ( EEP_SAVE_ID <= 90 )
        //保存自定义点阵图片上部
        {
            //读出校验
            EEADR = PICTURE1_ADR + EEP_SAVE_ID ;    //地址
            read_eeprom() ;                //EEPROM字节读程序

            if ( EEDATA == DISP_QUEUE1[EEP_SAVE_ID] ) //如果校验一致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EEP_SAVE_ID ++ ;            //EEPROM存储指针+1
            }
            else if ( ++EEPROM_ERR_JSQ > 3 )    //如果连续n次写入失败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EEPROM_ERR_FLAG = 1 ;                      //EPPROM写失败标志=1
                EEP_SAVE_ID ++ ;            //EEPROM存储指针+1
            }
            else                    //否则,更新数据
            {
                EEDATA = DISP_QUEUE1[EEP_SAVE_ID] ;    //数据
                write_eeprom() ;            //EEPROM字节写程序
            }
        }
        if ( EEP_SAVE_ID <= 180 )
        //保存自定义点阵图片下部
        {
            //读出校验
            EEADR = PICTURE2_ADR + EEP_SAVE_ID - 90 ; //地址
            read_eeprom() ;                //EEPROM字节读程序

            if ( EEDATA == DISP_QUEUE2[EEP_SAVE_ID - 90] ) //如果校验一致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EEP_SAVE_ID ++ ;            //EEPROM存储指针+1
            }
            else if ( ++EEPROM_ERR_JSQ > 3 )    //如果连续n次写入失败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EEPROM_ERR_FLAG = 1 ;                      //EPPROM写失败标志=1
                EEP_SAVE_ID ++ ;            //EEPROM存储指针+1
            }
            else                    //否则,更新数据
            {
                EEDATA = DISP_QUEUE2[EEP_SAVE_ID - 90] ; //数据
                write_eeprom() ;            //EEPROM字节写程序
            }
        }
        else
        //保存自定义点阵图片有效标志(0X5A=有效,否则=无效)
        {
            //读出校验
            EEADR = PICTURE_EN_ADR ;        //地址
            read_eeprom() ;                //EEPROM字节读程序

            if ( EEDATA == 0X5A ) //如果校验一致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PICTURE_FLAG = 0 ;            //自定义点阵图片更新标志=0
                EEP_SAVE_ID = 0 ;            //EEPROM存储指针=0
            }
            else if ( ++EEPROM_ERR_JSQ > 3 )    //如果连续n次写入失败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EEPROM_ERR_FLAG = 1 ;                      //EPPROM写失败标志=1
                PICTURE_FLAG = 0 ;            //自定义点阵图片更新标志=0
                EEP_SAVE_ID = 0 ;            //EEPROM存储指针=0
            }
            else                    //否则,更新数据
            {
                EEDATA = 0X5A ;                //数据
                write_eeprom() ;            //EEPROM字节写程序
            }
        }
    }
    //====异常处理
    else
    {
        EEPROM_NEW_FLAGS = 0 ;            //EEPROM数据更新标志=0
    }
}

//--------------------------------------------------------
//EEPROM字节写程序
//功能:    写一个字节到内部EEPROM
//入口:    EEADR    =地址
//    EEDATA    =数据
//--------------------------------------------------------
void write_eeprom ( void )
{
    EEPGD = 0 ;                     //设置访问目标为EEPROM
    WREN = 1 ;                    //允许进行写操作
    GIE = 0 ;                       //禁止中断
    EECON2 = 0x55 ;
    EECON2 = 0xAA ;
    WR = 1 ;                        //启动一次写操作
    GIE = 1 ;                       //使能中断
    WREN = 0 ;                    //关闭写操作
}

//--------------------------------------------------------
//EEPROM字节读程序
//功能:    从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
//入口:    EEADR    =地址
//出口:    EEDATA    =数据
//--------------------------------------------------------
void read_eeprom( void )
{
    EEPGD = 0 ;                     //设置访问目标为EEPROM
    RD = 1 ;                       //启动一次读操作
}

楼主:
回16楼 yewuyi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写数据的请求比较快,写的比较慢

如果没有写缓冲RAM,估计数据要被挤爆掉了把。。。

---------------------------------
回:有缓冲区DISP_QUEUE1[],和DISP_QUEUE2[],两个数组,共180个单元。不会被挤爆

楼主:
换了一颗芯片,那几个对应的单元好像可以写进去

目前看来,VDD不稳定导致写失效的可能性极大。

(顺便秀一下图片):

网友B:
问一下匠人电源如何得来?

貌似周期性失败?
不知道你校验失败后如何处理?重写还是跳过?没看到你重写的程序.只写一次遇到写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一般的处理是写-校验-错-重写-校验-错-报错.

网友E:
加到VCC电容,然后把BOD的电压尽量开高一点

这样在电压不稳定的时候,MCU会被复位,已经发出的写EE操作将有相对长一点的电压下降时间

网友E:
奇怪,俺用PIC从来都是只写一次,校验都省了,还真没发现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0楼: 问一下匠人电源如何得来?

貌似周期性失败?
不知道你校验失败后如何处理?重写还是跳过?没看到你重写的程序.只写一次遇到写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一般的处理是写-校验-错-重写-校验-错-报错.

网友E:
俺一般把BOD开的最高

直接写一次,不校验,从来没发现出错(主要是PIC16F91X系列)。

用AVR的时候到是搞了写两次,因为AVR的E2PROM比较的。。。

楼主:
回 xieyuanbin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0楼: 问一下匠人电源如何得来?

貌似周期性失败?
不知道你校验失败后如何处理?重写还是跳过?没看到你重写的程序.只写一次遇到写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一般的处理是写-校验-错-重写-校验-错-报错.

-----------------------------------------------
第1个问题:电源是靠滑环和电刷传导的,虽然有电容稳压,不过,还是会有接触不良导致的波动。另外,由于LED显示切换,也可能导致波动。这些都是猜测,因为板子在旋转,无法用示波器去观察板子上的电压波动情况。

第2个问题:为了满足实时性,我在写E2PROM的等待周期里,不会空等待,而是把系统控制权交回给系统。待到下次再进入程序时再去做校验。如果写入失败,我会再写,连续三次校验失败,则跳过。我的处理是(先读-校验-错-写-再读-校验-再错-再写-连续错-跳过)。程序我前面已经给出了,现在再摘录并说明如下:

   if ( EEP_SAVE_ID <= 180 )
        //保存自定义点阵图片下部
        {
            //读出校验
            EEADR = PICTURE2_ADR + EEP_SAVE_ID - 90 ; //地址
            read_eeprom() ;                //EEPROM字节读程序

            if ( EEDATA == DISP_QUEUE2[EEP_SAVE_ID - 90] ) <font color=#FF0000>//如果校验一致(代表写成功,切换到下一单元)
</font>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EEP_SAVE_ID ++ ;            //EEPROM存储指针+1    <font color=#FF0000>(切换到下一单元)</font>
            }
            else if ( ++EEPROM_ERR_JSQ > 3 )   <font color=#FF0000> //如果连续n次写入失败(代表写失败,放弃当前单元,切换到下一单元)

</font>            {
                EEPROM_ERR_JSQ = 0 ;            //EPPROM写失败计数器=0
                EEPROM_ERR_FLAG = 1 ;                      //EPPROM写失败标志=1
                EEP_SAVE_ID ++ ;            //EEPROM存储指针+1    <font color=#FF0000>(放弃当前单元,切换到下一单元)</font>
            }
            else                  <font color=#FF0000>  //否则,更新数据
</font>            {
                EEDATA = DISP_QUEUE2[EEP_SAVE_ID - 90] ; //数据
                write_eeprom() ;            //EEPROM字节写程序<font color=#FF0000>(这里是真正的写入操作,一般来说,第一次读校验后,会执行这里)
</font>            }

网友F:
匠人的注释写的那么好,累不累啊

有中文编程的样子了

楼主:
回楼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与其以后想破头,不如顺手写注释。

经常有人说:“项目赶得太急,我只能写程序,没时间写注释”——匠人不以为然。

根据匠人的推算,我们即使是在全神贯注编程的时候,写程序的平均速度也不过每分钟一两行。

一天8个工作小时,即480分钟,如果真的每分钟一条,那就要写480条语句,实际上我们一天写不了那么多代码。

更多的时候是大脑在思考,而手上却闲着。

而我们的打字速度,实际上可以达到每分中200个键以上。因此,速度的瓶颈不在打字上。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一边思考,一边打字。不会额外浪费多少时间。

不但不会浪费时间,还会节约日后程序升级维护的时间。

因此,写注释是件划算的买卖。

网友B:
你可以增加校验错重写的次数,来判断是否电源失效.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复位呢?可以将BOD开低点试试.

网友B:
22楼

显然应该预见到他的电源靠电刷馈电,所以电源不稳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情况就要校验EEPROM是否写成功.

楼主:
基本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

现在改为在指针板静止时发送数据,电源不再波动,成功。

秀张图片:

这是传递后的图片实际效果。由于相机曝光时间不够,没有拍全

楼主:
再秀一张

这是后台软件的截图。现在修改显示图片很简单了,串口就可以搞定,不再需要每次都重新改程序了。呵呵。

网友B:
指针静止??

指针什么时候静止啊?

楼主:
呵呵,指针不转的时候就是静止的

俺这个旋转时钟,大多数时候都是静止的。在需要的时候,拍一下手,就转起来了。转个20S,不搭理它,它就又消停了。消停归消停,电照样通着,这个时候去通讯的话,就不用担心电源的波动了。

网友B:
你内部EE记录什么东西?不是上面的图形吧?

楼主:
就是记录上面的图片啊,呵呵

当然,还有一些其它东西,比如闹钟时间等

网友B:
呵呵,我算错字节数了.

网友J:
没有遇到过

网友K:
16F系遇到过,莫名其妙被改。

概率10万分之1左右,很奇怪。

网友L:
这样有没有问题?

EEPROM_WRITE(5,ldata);
Delay1mS(100);
ldata=EEPROM_READ(5);
Delay1mS(100);

用自带的  仿真没有问题 烧片 不行  郁闷  12f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