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IC

楼主(2008-09-04):
正在试着用dsPIC30F5011做个东西。以前一直用51的,现在用PIC感觉好多地方不习惯。好象PIC的代码里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地方,譬如做个除法还得先REPEAT十几次,这搞得我有点诚惶诚恐了,生怕哪漏什么了,有哪位高手能够指导下呢,或发点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我的E-mail是zjy820515@sohu.com,不甚感激!

网友A:
不用C吗?

PICC30

楼主:
那就先用C试试看...

楼主:
C不太好用啊

由C编译会不会影响效率啊,我现在做的要求高频响,我怕由C编译会影响频响,还有人用汇编写的么?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dsPIC的引脚可以直接使能和控制其他芯片么,要不要加上拉电阻。I/O口作为输入时可以直接接5V或地么?请赐教

网友B:
可以

I/O基本都是5V的

网友C:
如果不熟的话,端口上你和51一样处理肯定不会错

I/O口作为输入时可以直接接5V或地么,最好不要这样用,万一你程序飞了或程序有BUG,输入变输出了,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发错地方了

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