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怎样关闭比较器输出

楼主(2008-09-05):
各位同行,请教下,我用18F87做开发,要用到RF2作为普通数字IO口输出。
但RF2同时也是比较器输出1,
于是我把比较器关闭和把PORTF定义为数字IO也不行
(CMCON =0x07;
 ADCON1=0x0f;)

例如
  TRISFbits.TRISF2=1;
  LATFbits.LATF2  =1;
测出RF2口还是为低电平。
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的吗?

楼主:
rt

上面程序书写错一个小地方。
应该为
  TRISFbits.TRISF2=0;
  LATFbits.LATF2  =1;
测出RF2口还是为低电平。
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的吗?

网友A:
是否AD端口啊?

连AD也要关

楼主:
rt

RF2是AD端口,但我程序里也有这行代码的
ADCON0bits.ADON  = 0;       //禁止a/d

楼上所说关闭AD是指这样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加的代码是这样的
    CVRCON = 0x00;
    ADCON0bits.ADON  = 0;       //禁止a/d
    CMCON =0x07;
    ADCON1=0x0f;
可还是不行。

还有其他原因吗?
PS:除了RF1和RF2,其它RF端口是正常的。